ControlLogix控制系统调试心得

楼主(2008-01-16):
ControlLogix控制系统调试心得

ControlLogix控制系统调试心得
作者:佚名  来源:转载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1、软件需求

要成功完成控制系统的编程组态,调试,至少需要4套软件,AB的编程软件光盘包括了8张光盘,所以建议如果情况允许,最好买一套正版的,我就是因为没有买正版的吃了不少的苦头,虽然最后搞到了全部的软件,但耽误了时间。

必要的软件包括:梯形图软件RsLogix5000、硬件刷新软件Firmware 、通讯软件Rslinx、网络组态软件RsNetworkEx For ControlNet(Ethernet)

如果没有使用ControlNet最后一个不需要,其它的却一不可,如果你需要使用OPC,那你就需要Rslinx Professional,Rslinx是免费的,但Rslinx Professional是收费的,它可以单独购买,也包含在Rsview32中。

RsLogix5000:就不用多说
Firmware:控制器在买回来后其中没有核心控制程序,就象BIOS一样的东西,必须刷新你需要的版本的软件,才可以使用。几乎所有的模块都可以刷新软件版本的,但一般情况下如果不使用冗余系统的话,刷一个CPU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首次只能通过串口来刷新,需要20分种的时间,这中间不能停电,否则完蛋,建议安装一UPS。如果可以使用以太网刷的话只要20秒就可以了,但第一次一般不可能的,如果你有以太网模件,有多块CPU或卡件要刷,等CPU刷好后,设置好以太网卡地址后就可以使用以太网来进行刷新了,非常的快。
RsLinx:上位机上的全部软件都通过它进行通讯,即便数据采集,OPC等也是通过它进行的,许多第三放的通讯驱动软件也是通过它进行的,使用比较简单。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ControlNet网络作为IO网络,当然也可以使用以太网作为IO网络,ControlNet网络比以太网稳定的多,通讯介质RG6同轴电缆,1000米内不需要中继,最多99个节点,每增加一个节点通讯距离建设17cm。

ControlNet卡件的地址通过卡件侧面的地址开关进行设置。
当你连接好你的IO网络,控制系统接上电源,RSLINX通讯也连通了,逻辑也下载好了,你会发现你控制系统根本就不工作,CPU上的I/O等闪烁,故障提示I/O没有响应,只有CPU机架上的卡件能正常工作。
此时不要着急,座下来,看一下手册,你会发现只要讲到ControlNet网络规划的时候都提到了RsNetworkEx fo ControlNet这样一个软件。
此时你会明白了,原来ControlNet 网络是需要配置后才可以正常工作的。
配置是很简单的,需要注意的是,模块上的地址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软件里配置的一样,否则无法配置成功。
配置完成后,大部分的卡件应该工作正常了,工作不正常的卡件上面在软件里显示一个三角黄灯。
电子锁:ControlLogix的各中卡件都有一个主要版本号和次要版本号,它的许多卡件也分A,B,C,D多种版本。 在卡件配置的时候有一个电子锁的选项,有三个选择 1、完全相同
2、主版本相同
3、不比较 如果某卡件带黄灯,其错误提示为电子锁不匹配,修改一下就OK了。 下次定货的时候要指名版本号,否则等卡件来了,要通讯上了才知道版本对不对 不对就要修改软件了,比较的麻烦的。

在使用RSLOGIX软件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个很难过的问题
就是它虽然可以导入标签,但你导入的中文它不认识
通过导出标签你会发现,它把中文表示成了UNICODE代码#3467这样的东西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哪是当然了
首先分析一下:
#3467:其中#不需要理会,标志而已,34代表一个字节,就是十六进制的34H,一个汉字2个字节,其实就是汉字的机内码,34H,67H
知道了这些,就可以开始了
你的IO表格肯定是用EXCEL做的,当然我们也就在EXCEL中想办法了,VBA提供了完整的编程功能,可以完成几乎任何工作,掌握VBA有时候可以让你的工作效率提高1000倍,在其中编写一个函数,把你的中文描述转变成那种格式,中文就可以导入了。

继续ControlLogix5500控制器和RsLogix5000软件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基于标签TAG的数据库管理技术

它是真正采用标签技术寻址的PLC,在PLC逻辑中在上位机通讯中都是这样的,每个模件都有唯一的名称,同一变量可以有不同的标签进行表示.

运行逻辑的任务数量可以达8个之多,每个任务内部还可以包括许多子程序,每个任务里面可以有独立的标签,对其它任务是不可见的,控制器的标签对全部任务都是可见的.

PID模块的使用非常的简单方便,功能很完善,包括软手动和硬手动的切换,PV-SP跟踪等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手自动的无扰切换.

AI(0-20mA)卡件对采样的数据可以进行量程转换,这一点非常好,可以不再需要在HMI或逻辑中做量程转换了.并且每通道可以设置高低报警值,从卡件中直接输出报警信息.
AO(0-20mA -10~10V)卡件通过写入实际值即可输出对应信号,写如4就输出4mA,也可以实现量程转换.

注意了,ControlNet的电缆一卷只有300米 超过了要使用接头的 AB有一套专用工具做电缆头的,很贵买2500元。
ControlLogix控制器的启动速度比较的慢30秒多 以太网还要慢
RsLogix5000软件版本注意事项 如果是冗余系统,需要x.bg版本,其中b>5 否则不支持冗余
Rsview32,Rockwell的HMI软件,价格很贵,使用比较的方便,如果你选择了AB的PLC,不仿一样,内嵌了VBA系统。 功能挺好,图库也挺好 .

网友A:
1 必要的软件包括:梯形图软件RsLogix5000、硬件刷新软件Firmware 、通讯软件Rslinx、网络组态软件RsNetworkEx For ControlNet(Ethernet) 改为: 还少一个软件:BOOTP-DHCP SERVER(用于设置IP地址)。 2 每增加一个节点通讯距离建设17cm 改为: 每增加一个节点,通讯距离减少16.3米。 3 RsLogix5000软件版本注意事项 如果是冗余系统,需要x.bg版本,其中b>5 否则不支持冗余 改为: V13.04,V15.01支持冗余. 4 补充一下: 如果是冗余系统,还需要CLX ALIAS TOPIC SWITCHER(REDUNDANCY ALIAS TOPIC SWITCHING TOOL),用于跟踪主CPU。 给你改了一下. 我给你加精了!

网友B:
不错,学习了,网络配置信息也很麻烦。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网友C:
    老兄,我没有串口电缆,每次都是直接用以太网刷的。

    先用BOOTP将以太网卡的地址设好,用以太网得模式直接刷

网友D:
对,用以太网BOOTP就可以先设好IP然后通过以太网直接刷固件
对于冗余系统,不用以太网的话根本就不用TOPIC切换软件,把两个机架的硬件固件都刷到相同版本,然后把两个冗余机架上的CNB地址设置成一样,要注意的是设置CNB地址时要预留比你设置CNB地址大1的地址给备用机架使用的,IP地址设置也是两个机架相同的,也要预留副机架的IP地址。冗余成功后,主机架的CNB地址、IP地址就是你设定的地址,而副机架的CNB地址、IP地址是主机架的地址自动加1。

网友A:
1.冗余成功后,主机架的CNB地址是你设定的地址,而副机架的CNB地址是主机架的地址自动加1。

这句话是正确的。

2 冗余成功后,主机架的IP地址就是你设定的地址,而副机架的IP地址是主机架的地址自动加1。

这句话是牵强的。
如果放置4块以太网卡是对的。

如果冗余系统配置2块以太网卡,并把他们放在IO站,配置2个交换机,分两个网段,还能自动加1吗?

网友E:
ControlLogix系统冗余的时候以太网是不能简单的作为IO控制的,如果一定需要用以太网控制IO,需要桥接出来。

网友A:
你说的是控制站和IO站采用以太网冗余通信吗

网友F(2008-02-15):
不错的经验总结。

网友G(2008-03-19):
受教了,谢谢你了

网友H(2008-06-04):
第一次处理器IP 地址需要用软件给它配置一下,一般用rs232 串口,通过rslinx 软件建立一个连接,再配置ip地址。以后就可以pc ip地址配置,再通过rslinx 配置一个和ab ethernet 驱动程序,配置驱动时,需要你刚才通过rs232为处理器配置的ip,.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BOOTP 为处理器配置ip地址。

网友I:
关于AB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想得到大家的帮助,也想大家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建立了个Rockwell技术交流QQ群。QQ群号码为:63227935,希望大家能踊跃参加,发言。还有,把有同一爱好、兴趣的人加进来,一起学习,一起提高。

网友J:
这个建议不错,把我加入吧。QQ号:438439962

网友K:
谢谢楼主,真实不错的咚咚···

网友L:
好文章 ,可以看看

网友M(2008-07-06):
第一次处理器IP 地址需要用软件给它配置一下,一般用rs232 串口,通过rslinx 软件建立一个连接

网友N(2008-11-25):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64

这里有免费的AB编程软件,跟大家分享一下,找了好久的。。。

网友O(2010-09-28):
引用 网友M:
关于第一次处理器IP 地址需要用软件给它配置一下,一般用rs232 串口,通过rslinx 软件建立一个连接

你好,方便留下你的QQ号码?我最近在学习AB的系统,想请教你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P:
把你的这份心得,发布到ABFANS上,是否可以!

网友P:
已经发布 相信懂AB的人将来会越来越多! http://www.abfans.net/3199532479385982510421830.html

网友Q(2011-12-06):
能发一套到boriuiw@163.com

网友R(2012-09-26):
好贴,支持。希望有后续

网友S(2016-05-07):
可以复制吗?????????????????

网友T(2018-10-08):
好贴,看完至少有个系统的认识,支持楼主

网友U:
谢谢谢谢分享@!!谢谢分享楼主分享,下谢谢!  !!!!!!!!!!!!!!!!来学习学习5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学习5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V(2019-05-19):
这个可以看看,谢谢分享了

网友W(2020-06-26):
学习了,多多分享此类技术文档。

网友X(2020-08-01):
总结得很好,10年后的今天,Logix,Firmware和RSLinx都集到一起了

RsNetwork仍需单独安装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