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关于欧陆直流驱动器的发现

楼主(2008-01-16):
我现在使用的是欧陆591P110A的直流驱动器,问题是:假设从电抗器出来的三相分别为A,B,C。现在的问题是A,B,C按照现在的顺序接的时候,A和B之间的电压是260V,而A和C, B和C间的电压都是380V。把A和B的位置对调,就发现A和B间的电压就变成了240V到310V间跳动,而 A和C, B和C间的电压都是380V。把A或者B任意一相跟C对换位置后,三相间的电压都是380V。要是输出都正常,那我也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了.问题是,在按照ABC的顺序来接线的时候,选择测速电机反馈,A7端子的电压跳动有0.1V.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监控到的.用数字式万用表看不出来很大的变化,只看到0.03V的变化.选择电压反馈A7电压跳动有0.06V.也就是说速度不稳定.

网友A(2008-03-22):
我只能说用万用表是很难测量准确的,有些东西是要借助专门的检测设备,但绝对不会是万用表!你可以按照规定的电力色谱来接如3相电源,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好象记得在调速器说明书里面有一个关于励磁的相序问题,好象只能用黄,红!具体的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等我查到资料了以后在告诉你吧!

网友B:
A7有点波动很正常的

网友C:
邀 请 函
——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诚邀您
参加《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技术交流会》
来自美国的ETD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是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
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和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内置20种常用的功能模块,例如:卷曲控制,转矩控制,牵引控制,级联控制等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调速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790可以工作在三相220V至500V的电压范围内,电流规格最大至850A, 适用频率从45Hz至62Hz。特别适合应用于冶金、制浆造纸、电线电缆、橡胶塑料、纺织机械、印刷机械等要求高精度速度和力矩控制的行业。
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其以宽广的调速范围、优良的动态性能、可靠的产品质量、丰富的行业应用软件得到各行业强烈的关注和好评。为了让更多的客户对ETD790系列直流调速器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和应用,并为客户启发直流调速的全新价值,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系统集成提供商,特联合中国工控网和直流调速器生产商易泰帝传动技术(烟台)有限公司于《2008 国际橡塑展》(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期间举办《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技术交流会》。
会议内容:
第一、 ETD79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性能和主要功能特点;
第二、 ETD790系列直流调速器在橡塑行业的应用;
第三、 终端用户讲解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实际应用;
第四、 现场技术及应用问答;
第五、 参观易泰帝传动技术(烟台)有限公司的展位。
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08年4月19日 下午14:30-16: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会议室: W4馆M6室
宣传网站:中国工控网 中华工控网 维信网等
报名方式:
电话报名:上海 021-51082175 武峰(先生)广州 0757-86232425 周贵(先生)
在线报名:请登陆www.lanyangelec.com
或者发邮件到lanyang@lanyangelec.com。
届时,我们将在 W4馆M6室敬候您的光临,与您分享产品的详细信息,和您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并有相关产品技术资料和精美礼品相赠。
我们期待着您的光临,请不要错过我们真诚的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