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超声波报警

楼主(2008-01-16):
最近碰上超声波发声器报警,,不知道原因...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问题没有头绪呀!故障现象讲详细点。

楼主:
发声器是和裁刀连接的..用来裁胶料.整体是三部分组合<发声器,通信线,裁刀>...现在问题是通信线.裁刀都换新的,在发声器上检测时发声就报警,一检测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