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带动不平衡物体
!小笨猪

楼主(2008-01-17):
我是搞滚塑设备的,我们搞了一个设备,把模具上上去,并把其配重搞平衡,转动很稳定,但是一加人90公斤的料后,就会发生主机链条弹动的现象,感觉上有 传动上的问题,因为第一次烧是没事的,可是第二和第三次进去,多少都会弹动几次,我觉得很头痛,突然之间的响声会让我吓一跳的,是不是传动轴或者齿轮的问题呢?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我是搞电气的,对这些机械方面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我也是搞电气的,巨同情你!

网友B:
传动刚性或间隙太大,纯粹机械问题

网友C:
链条传动的不足之处,链条传动时的平均速度是恒定的,但每个时刻的速度是不同的,尤其在加载时,链条忽松忽紧,必然会造成被动机械速度的变化。
你可对链条进行适当地张紧,加一个张紧轮,试试看,也许有点作用。

网友D:
 yjig说的对! 齿轮和链条配合平稳性最重要,要是齿轮的加工精度出现偏差, 就是齿距与齿距之间,还有齿基之间的等分有偏差,那么在空载时可能还没有什么,但在带载时这种弹动肯定会有,找个机械专家来测量下吧.

网友E:
     加惯性轮。

网友C:
加惯性轮是个办法。

网友F:
设计不合理,自作聪明,设计前应该参考同类设备

网友G:
感觉是加料的速度过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料跑到一侧造成不平衡

!小笨猪

网友:
我觉得大头鱼说的对,只是没有说出什么办法来,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不知道怎么搞了一下,好象是配重搞了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