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各种伺服驱动器的性能比较!

楼主(2008-01-17):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伺服驱动器的设计,他的设计主要包含了控制理论应用、微电脑为基础的软硬件设计。伺服驱动器在设计上主要的考虑因素包括稳定性、频宽、伺服刚性、强韧度等。伺服驱动器通常以多回路控制方式设计,其中包含有电流控制器、速度控制器、位置控制器。电流控制器负责电枢电流的调节,电流回路的性能主要決定于两项指标:频宽与电流漣波。速度控制器根据速度命令与速度回授负责速度回路的调节,此控制器主要之功能在于根据速度回路的动态特性進行频率响应补偿。传统的设计方法多采用以相位補償為主的類比控制方式。位置控制器负责位置回路的控制,在多數的伺服驱动器中,位置控制器主要是一个可调的比例放大器,其增益相当于伺服回路的靜态回路增益。一个位置伺服系统其追随误差与回路增益成反比,因此要降低追随誤差,就必須调高伺服驱动器的回路增益。然而一个位置伺服系统所能允許的最大回路增益与伺服驱动器的频宽有着密切的关系,越高的回路增益也就意味著越宽的伺服频宽,因此对速度回路与电流回路的设计要求也就越为苛刻。在伺服系统里,频宽是伺服系统动态响应速度的度量。选择伺服系统的频宽应根据系统实际需要加以确定,频宽过低会限制系统的响应.

附表:市场上各个品牌的伺服电机的频宽:
安川                 三菱                     松下
500Hz-900Hz     MR-J2S系列 550Hz          A系列   500Hz
                MR-J3S系列 900Hz(新款)    A4系列

台达                               东元                      其他国产品牌
A系列     450Hz             TSTA系列400-500Hz            以200-400Hz为主.准确数据较少
B系列     250Hz             TSTE系列300Hz
ASDA-A+   550Hz(2008年新款) TSTH系列900Hz(2008年新款)

另外举例说明一下欧美品牌:
IRT伺服驱动器   2000Hz

数据不尽详细,尽量以说明书上看见的为准,欢迎大家踊跃发表意见!!

网友A:
频宽应该是指速度环的吧?速度环的频宽和电机选型配合以及负载都有关联,不知道怎么做不同公司间的比较。

IRT伺服驱动器2000Hz,这个数字不太可信,因为电流环的频宽一般也就1000Hz左右,速度和位置环怎么可能高过它?

网友B:
怎么没有AMK的呢?

楼主:
频宽做为很重要的一个选型参数。。。但是很多说明书上并没有明确标明。。。所以不详细。。。

网友C:
贝加莱伺服
位置环2500hz
速度环5000-10000hz
电流环20000hz

网友A:
"贝加莱伺服
位置环2500hz
速度环5000-10000hz
电流环20000hz"

建议楼上这位去复习一下什么叫频宽。你这些数据是采样控制频率!

网友C:
下面引用由firstrazor在 2008-1-20 20:33:00 发表的内容:
  "贝加莱伺服
位置环2500hz
速度环5000-10000hz
电流环20000hz"

建议楼上这位去…
--------------------------------------------------------------------------------------------
贝加莱伺服:
位置环周期400us
速度环100-200us
电流环50us
这样您看懂了吗?

网友A:
你给的这些数据就是采样控制频率(周期)啊!

但是楼主在讨论的是系统频宽,和采样控制频率是两个概念。

采样控制频率通常一定比系统频宽高很多倍。所以不要拿这个数据来混淆。

网友C:
控制频率应该是区分伺服性能的标准。
如果按firstrazor兄弟的系统频宽来区分的话,
电机的性能影响很大。
那就不用比伺服了,直线电机肯定最好。

网友C:
我查了一下,不知道下面的解释对不对。

频带宽度简称带宽,由系统频率响应特性来规定,反映伺服系统的跟踪的快速性。带宽越大,快速性越好。当伺服系统(通常以速度闭环来举例)速度环给定一个正弦波信号,则电机的速度也应以正弦规律变化。保持给定正弦波的幅值,逐渐提高正弦波的频率,电机速度的变化也会加高频率。当给定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通常是几十赫兹时,响应正弦波的相位发生滞后,幅度下降3db,这一点的给定频率就是响应带宽,这是伺服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表征系统的响应速度、抗扰动的能力,也极大地影响静态指标。

网友A:
幅度下降3db,大概就是输入的70%左右。

采样控制频率当然是快一点比较好,对增加系统的频宽有帮助。但太快了也没用了,尤其是位置环。位置环400微秒不是业界里算快的,不过我个人觉得也是够了。

网友D:
(东元)台安伺服产品简介:
TECO伺服系统特点
·机种齐全
TECO JSDA伺服驱动器搭配JSMA伺服电机 200W ~ 3KW,采用 8192 ppr增量型编码器,性能突出,可应用于各种场合。
·机能多元性
转矩、速度、位置、点对点定位及混合模式切换功能,可搭配不同控制系统,做最佳化应用组合。
·主回路 / 控制回路电源分离
保护协调性佳、检修容易。
·内建刹车晶体
可满足负载惯量大之应用场合。
·增益调整简单
内建十个等级刚性表,且具备在线(On-Line)/ 离线(Off-Line)自动增益调整功能。
·Notch Filter功能
可有效抑制机械共振,提高控制系统稳定性。
·增益可切换运用
速度回路比例积分(PI)控制与比例(P)控制切换,可抑制电机加减速时过冲与缓冲现象。
·内建十六段位置定位控制指令,可自由规划点对点定位控制
·指令平滑功能
在位置及速度模式下可调整“平滑时间”参数,以延长机械使用寿命。
·人性化操作接口、实时显示状态及故障信息
·可任意规划多组多功能输入、输出I/O接点
·完善的保护机制,多种异常警报
·操作软件
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等版本,通过RS-232接口,可读写参数、增益调整、状态显示及仿真数字式示波器进行内部信号图形监控。

北京中科恒业中自技术有限公司
赵先生
电话 010-62561670
传真 010-62561670
E-mail sdzhpqing@sina.com.cn
http://www.csca.com.cn

网友E:
按照CHENNET老师说的频宽含义,频宽应该是表示速度环的。但是电流环频宽的含义是什么呢?

网友A:
电流环频宽就是在电流环输入正弦波给定,增加频率直到输出幅值减少3分贝,这时的频率就是电流环带宽。电流环带宽一定比速度环要高。

楼主:
恩..学习了...firstrazor看来是伺服方面的专家啊...那你说一下..现在通用伺服设计多大的频宽比较容易发挥性能...

网友F:
“小江”:有人跟你抢东元的伺服生意了,呵呵!贵公司在北京是否有分之机构?年后打算弄几个东元的伺服电机样机用于评测。

楼主:
有生意大家做嘛..那是台安科技的经销商..我们是东元这边的..算是兄弟公司了..东西都差不多....可以啊..波兄随时有需要我随时提供样机给你们测评...我也希望更多的掌握我们产品的准确的市场定位和性能....

网友F:
有“小江”的支持,相信预期评测目标一定能够顺利达成!

楼主(2008-03-07):
这次展会看见安川的V系列的新伺服..速度频率响应已经达到了1600Hz...为日系产品的新高...频宽也达到了900-1000Hz左右...小日本真的是很厉害啊....各位同仁要加油了!!!争取早日超过安川!!!!!

网友A:
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是电流环频宽,有了这个数字,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带宽是可以大约计算出来的。

电流环带宽和电机,编码器和驱动器的选配是相关的,一般制造商都给一个最佳的数据,这个数据估计是最小的电机和最小的驱动器搭配时可能达到的最大带宽。你去问安川,20千瓦的系统他能达到速度环1000赫兹带宽吗?

如果速度环1000赫兹,那么电流环至少需要2000赫兹才有意义。所以厂商要拿出电流环的数据,我才会相信。

网友A:
忍不住再说几句。以前和一家德国伺服厂商联合搞一些专用领域的市场开发,遇到的对手毋庸置疑有日本的。有的顾客只看表面的参数,不会深究这些参数的真正来历。结果德国厂商很吃亏,因为他们的参数老老实实,没有水分;而日本厂商的数据通常报上不知怎么出来的最佳条件下的最佳数据。我的德国朋友用非常高的技术深度和顾客解释这些参数的真正含义,但基本没用。

楼主:
电流环的数据好象一般都是不提供的..我有打到安川总部咨询过..他们都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有一个专业的测评实验室出来的话就比较理想了..就象某些电脑领域的权威测试一样...这样可以正确引导消费市场!

网友A:
"我有打到安川总部咨询过..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人不老实,但他们还不至于不够专业

网友G:
 "我有打到安川总部咨询过..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人不老实,但他们还不至于不够专业
接电话的人,多半是真的不知道,而且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追踪解答。

网友F:
1.6KHz的速度环响应,应该只是一个“up to”概念,就如卖房子的打广告,xxxx元起,是一个道理,肯定有这样的售价的房子,但绝大多数不是这个价。

记得Danaher的人曾拿了S600和AKM电机做演示,其频响标称高达600Hz,结果空载演示效果到300~400Hz电机就震的一塌糊涂了,不过Danaher的技术人员还是实在的,算600Hz是某款最小惯量电机的指标,而不是包括演示机在内的所有机型。

网友A:
波恩精辟!

问一下,他们是如何演示和测试给大家看的?

网友F:
仅仅是个演示而已,算不得测试。是用Danaher自己的联机调试界面,通过改变频响或者增益参数来展示多重参数调整功能,频响不是主要展示目的,否则其不要演砸了?!而且Danaher的观点确实还是蛮客观的,比如明确表示其智能传感器的名义分辨率无法等同于实际精度等。

网友H:
"空载演示效果到300~400Hz"
看来实测250HZ还是比较靠谱的速度环指标。

网友I(2009-07-30):
三菱驱动MRj2的在加工时候追随误差。。是什么回事呢?各位高手!

网友G:
无论什么伺服,都会有跟随误差的,只是大、小的区别,尤其是位置控制模式下。

网友J:
根据安川样本,1.6Khz的速度环频响是用200W电机(SGMAV-02ADA),1倍负载惯量时测试的数据

网友K:
即使使用的是200w的电机,速度环带宽达到1.6k,这个结果也是惊人的!日本人厉害!

网友:
200w电机, 速度环带宽达到1.6k不难, 我个人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高, 至少是能做到的。

个人觉得日本伺服性能指标没有欧洲的高, 基本标的参数很高。

网友:
对:firstrazor 关于频宽应该是指速度环的吧?速度环的频宽和电机选型配合以及负载都有关联,不知道怎么做不同公司间的比较。

IRT伺服驱动器2000Hz,这个数字不太可信,因为电流环的频宽一般也就1000Hz左右,速度和位置环怎么可能高过它?
内容的回复:

电流环的频宽大于1000Hz, 应该可以达到2500Hz以上。 IRT伺服驱动器 2000Hz的指标没有问题, 可能该伺服控制器电流环采样频率是8K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