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滤波器为250V 2A,假设让其工作在110的线路中,其允许的电流为多少?
   是这样子吗?
   250V*2A/110V=4.6A。

网友:
我认为还是2A,滤波器其内部线路只能通过如此大的电流,否则容易超过发热烧毁。

网友A:
楼上正确,还是2A。

网友B:
  “滤波器为250V 2A,假设让其工作在110的线路中,其允许的电流为多少?”

1、滤波器是串联或并联在电路中;
2、滤波器的电压、电流是它所在电路的电压、电流;
3、滤波器是储能元件构成的,本身不耗能(忽略电阻),他只改变电路的电压、电流的波形;
4、如果电路的电压、电流过大,滤波器的绝缘会损坏,电阻会发热,所以当电路的电压、电流过大时,滤波器会损坏;
5、所以滤波器上注明其所在电路的电压、电流的值,以提醒用户注意,这种滤波器适宜安装在什么电压、电流的电路,以免造成损失;
6、也就是说,滤波器为250V 2A,不是滤波器通过2A电流时本身的压降是250v,250V×2A不是滤波器的功率,是所在线路的功率;
7、 250V*2A/110V=4.6A的错误在于,把电路的功率误认为滤波器的功率;
8、也就是说,滤波器为250V 2A,以提醒用户注意,这种滤波器只允许安装在220v电压、2A电流的电路里;

楼主:
滤波器是串联在电路中使用,使用在110V的线路中,那么允许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滤波器是串联在电路中使用,使用在110V的线路中,线路的电压降低了,不是滤波器的压降降低了,滤波器允许的电流还是2A!

网友C:
通过滤波器的电流不是有滤波器决定的,而是有线路中的负载大小来决定,无论使用在什么电压等级的线路中,只要通过滤波器的电流不大于滤波器的额定电流即可。我们在液压控制系统中的直流滤波电路中,经常把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0.5A的滤波器使用在额定电压36V额定电流0.4A的线路中。

网友D:
我们在液压控制系统中的直流滤波电路中,经常把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0.5A的滤波器使用在额定电压36V额定电流0.4A的线路中。
       好这是为何

网友C:
因为我们库存的只有额流0.5A\额压220V的产品,所以就代用了。

网友E:
2A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