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道水流对压力损耗的计算,希望指教

楼主(2008-01-17):
当一套变频供水设备向用户供水时需要的压力是0.5MPa,在无人用水情况下始端与末端的压力相等,当无人用水时由于管道损耗始端不等于末端,请教这当中的损耗是怎么计算的?还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当一套变频供水设备向用户供水时需要的压力是0.5MPa,在无人用水情况下始端与末端的压力相等,当有人用水时由于管道损耗始端不等于末端,请教这当中的损耗是怎么计算的?还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流体,力学研究的东西,考虑的因素很多。baidu找到个软件
http://microirr.3322.net/pipeloss.htm
你试试

楼主:
http://microirr.3322.net/pipeloss.htm这个软件下载后打不开

网友:
我打开了~~可以运行~

网友A:
液体在管道中流体的能量损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与液体本身的物理性质、运动状态和与液流与器壁接触情况有关。液流能量的损失可分为两类:
1、 沿程的水头损失
水(或其它液体)流在流动时液流与器壁(输送管道)及液流本身之间的摩擦阻力,称沿程流动路程的阻力为沿程阻力。液体运动时克服沿程阻力损失的能量称沿程水头损失或沿程损失。
严惩损失与液体流过的管道路程长度成正比,与速度水头(流速)成正比,与管道直径成反比。圆管中沿程水头损失为:
ht=λ(l/d)×(v2/2g) 米
λ——沿程阻力损失    l——管道长度(米)   d——管道直径(米)
v——液体在管道中的平均速度   g——重力加速度
2、局部水头损失:
 在输送液体的管道中为改变液体的输送方向及控制流体的大小,在整个管路中设置了很多的阀门、弯头、三通、变径管等等管道附件。这些附件的设置干扰了液体在管道中的正常流动,使得液体产生了撞击、分离、漩涡等现象,带来附加的阻力,给液体带来了附加的阻力,增加了能量损失,这种损失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水头损失。
局部水头损失可用以下的公式进行计算:
Hj=ξ(v2/2g)
ξ——局部水头损失系数(查相关表格)v——平均水流速度
g——重力加速度
总的水头损失(压力损失)为: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失之和

楼主:
那我们只知道流量和扬程度情况下大概给补偿怎么计算,用户是居民用水都是四分水龙头,不知道其他数据可以计算吗

网友A:
给居民楼供水的计算相当的复杂,因为用户的用水量大小、时间您不好确定您只有在统计出原始数据后才可以确定一些供水计算中的一些参数。例如居民楼用户的同时使用最大水量、平均用水量、最大扬程、管路分布等等。所以说现在居民楼的供水设计都是按照建设部规定的设计参数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