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编程电缆的好坏呢?

楼主(2008-01-17):
  最近在用西门子的PLC搭建一个小系统。
用到了S7-314IFM,通讯协议是MPI的。
买了一根台湾产的PC-MPI编程电缆 刚开始还可以通讯。
后来突然无法通讯了 问题和下面这个问题很接近:

作者: 镭射 ,2007-10-9 15:28:00 发表于:《Siemens PLC论坛》 共有15人回复,413次点击    加为好友 留言
   最近有个设备上用到2套S7-300PLC 配置如下 PS307+315-2P+SM321 +SM322+FM353+FM353
刚拿回来的时候,我接上适配器 设置好相关参数 就可以直接下栽程序和在线监控等。突然有一次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STEP7卡死 最后我把程序关掉后,再打开软件在进行通讯操作就这样 就无法通讯了(online: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然后我采用常用的替换法来做,将另外一套PLC装起来进行同样的操作,此时可以进行通讯。不幸的是,当我再次进行通讯操作的时候就无法进行通讯了,时到今日还是毫无进展。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可能是什么的原因,有没有人遇到和我这样的情况啊?
注:我在Properties -PC Adapter(MPI)设置画面将Local connection 选项中选择对应的USB-MPI的那个串口 RATE 是19200
MPI 选项地址为 0 传送速率187.5

我觉得我那根编程电缆有问题,有人说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怎么测

网友A:
有必要麻烦示波器吗>]
找到接线图,一一对应用万用表测啊

网友B:
通讯线不行,你要想再与那两个plc通讯你只有那西门子原装通讯适配器才可以恢复通讯了,必无它法.

网友C:
关注中,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建议还是再查一下通讯设置。

网友D:
通信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E:
我觉得,你把CP地址给定好。用MPI线给下下去。然后用网线和他通信,就会好多了。不用烦那么多了!

网友F(2009-08-29):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就狠哪梗电缆,急死我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重新搞个电缆,我这供应的。QQ523860371

网友H:
有2楼说的那么严重吗?

网友I:
示波器看信号是否规整。

网友J:
我也认为原装正品能够好用一些,替代品毛病太多,不方便

网友K:
设置问题大于电缆问题啊,好好检查一遍吧

另外,个人认为电缆最好是原装的,省心啊

网友L:
非原装电缆支持的速率很少,不支持187.5,换原装的

网友M:
呵呵;电缆测试在PLC正常、电脑及软件正常情况下就可以试了;

或有二条,一条可以连上,另一个连不上,就是线不行;

网友N(2013-03-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办啊。用编程电缆连单个CPU正常啊,连接组网的就不行啊。求高人提示

网友O:
非要187.5的波特率么?9600慢慢跑呗。。。

网友P:
我现在用的就是串口电缆,啥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