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高计没法用

楼主(2008-01-17):
我今天才知道.FX1N当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等于设定值的时候是没有中断入口的.
哪怎么行?那我怎么复位计数器,怎么更改设定值,怎么.....很多很多怎么?
他自由一个DHSCS和DHSCR怎么够用?

网友A:
不是没有,只是和西门子的不同而已,你编一个
DHSCS K1000 C235 I10,然后再编一个I010中断程序不就行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第43位点击的仁兄.
终于有人回复了.
TO双片机:
I10只有FX2N;FX2NC才有滴.1N和1S是没有的.
还有FX高计没有4X模式太浪费了.感觉高计用起来很不方便.和SIEMENS比起来差天共地.

网友A:
FX1N没有吗?哦,不好意思.FX的高速计数器跟S7-200相比是差了点。

网友B:
呵呵,那用FX2N就好了

楼主:
看来双片机也是SIEMENS方面的专家啊.
晚生有礼!
三菱的高计而且还有整体频率限制的.不象SIEMENS四个高计同时以各自的工作方式(20kHz)互不影响.三菱的只可以有一个(X0X1两点)高计是硬件高计可以独立工作,但是也有限制----不可以用高速比较指令读取,否则将自动转变成软件高计受到整体频率的限制.窝囊的还不止:整体频率还要加上高速输出的频率.(天啊)这玩意儿还凭什么可以做全闭环的伺服控制啊?(说明:半闭环的象PLC给脉冲伺服驱动器,伺服器再通过编码器检测电机,检测过程跟PLC无关;闭环的就是上述的驱动器跟电机的关系;开环的就是PLC与驱动器的关系) 不好意思言词有点冲动了.只是因为有不懂的人帮我买了PLC做的工夫又越家越多.巧妇难为无米炊了.但是炊还是要吹出来的.

网友A:
呵呵,我什么时候变成专家了!惭愧.
我只是这两种PLC都有用过,感觉S7-200比起FX功能是要强一些,但也贵一些。
另外,我看了你的一些贴子,感觉你对问题都喜欢研究得比较深入,在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