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系统送电后各信号变化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前几天在做DCS系统清洁保养时,先是对10#电气柜停电。在操作员站上个信号及电气开关位置都没异常,除了信号变为坏质量的紫色(但那是该操作员站的通讯信号从10#控制柜而来,是正常现象)。清扫完成后,对该柜送电,结果是在送电的那一刻该柜控制的2个隔离开关动作了,由合到分,其中一个在第一天清扫后送电却没动作。而另一隔离开关则由分闸到合闸。而该柜控制的其他隔离开关,断路器又都没动作。它们的电气连接均先是由10#电气柜的继电器到激活另外的电气柜的高平导通的光藕回路,光藕回路的继电器得电才闭合直流电机回路,使隔离开关合上或是分开。(当然以上都在DCS控制,如果在现场打了就地位置就没这种现象)
    现在想请问各位高手,请帮忙回复一下
    1.这种现象谁遇到过,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啊?
    2.DCS系统或是PLC等系统在给机柜送电时系统的初始化是怎么样的?会自动给控制信号发驱动命令吗?因为上述原因我分析过,必是在送电时有分闸的命令发出了,但为什么发出本人不清楚.
    3.想问,初始化时是不是输入信号,常闭的置1,常开的置0;而输出的驱动电机信号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为TRUE吧.

网友A:
如果组态为停电状态保持就不会出现你的现象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C(2008-04-04):
keep即可,不要FOLLOW

网友D(2008-05-12):
赞同siren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