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base context does not exist or is invalid

楼主(2008-01-17):
Database context does not exist or is invalid
打开一个项目时总是显示这个报警
重装过系统,现在是英文系统+中文语言包,WINCC6.2
使用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个文件后,能正常打开一次,可以任意操作,但是关闭后再打开这个文件就显示如上所显.有人碰到过这个情况的吗?

楼主:
关闭后再打开这个文件就显示如上所显.再使用项目复制器另存一个文件后,又能正常打开一次,可以任意操作,如此循环

网友A(2008-03-07):
我也遇到是这样的问题啊 !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If an attempt is made to open the WinCC project via the SIMATIC Manager,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appears:
"s7omwinx - Opening the project failed. Database context does not exist or is invalid."
If the SIMATIC Manager is closed and then restarted, the OS can only be compiled successfully once. If an attempt is made to compile the OS a further time, the above error messages appear again. If the SIMATIC Manager is closed and then restarted, compilation can be performed again once successfully.
Cause:
This error message can occur in PCS 7 V7.0 if the driver for the network card which is used for the terminal bus has not been successfully installed.

Remedy:
Install the correct driver for the network card and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clears the error message.

The current OS hardware generally possesses network cards which are integrated onto the computer's motherboard. If you use a standalone system on which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terminal bus, the network card must be installed and ready for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