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钢吊具技术方案的实施

楼主(2008-01-17):
作者 扬州市神力吊具制造有限公司 高杨阳0514-87841849
第1章 吊具功能描述
1. 1.夹钳采用力矩电机通过减速机、齿轮齿条带动两个钳腿平动实现夹钳的开合。
2. 2.电动卧卷夹钳下列方法保证不伤卷板:作业时夹钳夹紧卷板后,力矩电机的电流随夹紧力的增加而增加,当夹紧力达到某定值时,电器系统动作,电机反转使夹钳钳口增大30-50mm停止。
3. 3.夹钳电机采用力矩电机,电机具有软的机械特性:
A当夹钳夹钢卷时的夹紧力不超过150kg。
B 当夹钳受到误操作、顶死物体别劲时确保不伤钢卷、夹钳、起重机等任何设备。
C 当吊起钢卷时,如有误操作,例如错误地按了打开按钮,如果钢卷的重量超过一吨,夹钳不会打开。
4. 4.夹钳可以正90°-0°和负245°-0°范围旋转。
5. 5.夹钳有光电开关对中功能。有各种电器保护、行程保护。

第2章 吊具的用途及性能
电动卷钢吊具是钢铁制品企业冷轧薄板生产车间、储运仓库以及使用卧式钢卷的工作现场所必须的吊装起重工具。
本吊具具有以下性能:
1. 电动卷钢吊具配有独立遥控系统,同一车间内,同时使用100台吊具,互相不干扰;
2. 本吊具配有两套独立传动系统,上传动系统可使钩体水平旋转+90°或-255°,下传动系统控制钩体开口的大小,钩体两侧装有触停装置,可减少对钢卷的硬挤压,这两套传动系统在使用遥控器操作时,按钮开关能互锁;
3. 下传动电机装有传动链轮,当齿轮齿条传动过载时,传动链轮的链轮会产生摩擦打滑,但打滑时间不宜长,以保护电机,保证吊具安全正常使用;
4. 本吊具的承重零部件均采用合金钢制成,保证了吊具有足够长的使用寿命;
5. 本吊具配有润滑系统,滑动梁下槽内铣有含油槽,以供滑动梁伸缩时的润滑。上传动和下传动的减速箱均设有油孔和油标,齿轮传动采用人工添加润滑脂。
第3章 吊具的传动系统
1. 上传动系统
动力由电机和减速机经链轮、链条、传动链轮、传动轴、小齿轮传给大齿轮,大齿轮与主吊耳座联接,大齿轮下有限位块,当主吊耳不转动时,则使主架转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可实现+90°或-255°的旋转。
2. 下传动系统
钩体的开合由电动机、减速机、链轮、链条、传动链轮、下传动轴传给小齿轮,小齿轮带动齿条作往复运动,齿条安装在滑动梁上,滑动梁与钩体各联成一对,由此实现钩体的开合。
第4章 吊具的结构概述
本吊具主要由上吊耳、主架、吊钩及电气控制等部分组成,现将各部分概述如下:
1. 主吊耳部分
主要由主吊耳连杆组件、主吊耳座、大齿轮、主轴、平面轴承、卡板、小齿轮、齿轮轴、轴承、链轮、链条、传动链轮、减速机和电机等组成。
2. 主架部分
主要由主吊轴下板、主架侧板、顶板、铜槽、减速机、电机、链条、链轮、轴承、下传动轴和小齿轮组成。
3. 吊钩部分
主要由滑动梁、齿条、联板、高强螺栓、钩板组件、侧压触停机构等组成。
第5章 吊具的电气设备
1. 电气设备目录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交流电动机 Φ19 1
减速机 Φ19 1
交流接触器 LC1-D0910 4
空气开关 GV2-M10 2
行程开关 XK11 4
光电开关 (可选) 1
遥控器(或行车驾驶室内控制 1
电气控制柜 1
注:本吊具使用电源为三相380V、50HZ交流电,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附后。
2. 吊具旋转的电气控制
遥控器发出正向或反向旋转指令,电机可作+90°或-255°旋转,同时正反方向互锁,保证准确运转。
4. 吊具钩体开合的电气控制
设有限位块,空载开合到极限位置时,滑动梁不再滑动,传动链轮摩擦打滑,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钩体夹卷夹到一定位置时,钩体两内侧有侧压触停机构,行程开关动作时,使电机断电。
第6章 吊具的操控
将行车吊钩钩入吊具最上端弧形衬套内,插接上电源后即可通过遥控器操作使用吊具。
首先将电动卷钢吊具通过行车移至被吊物上方,使用遥控器控制按钮,选择钳口展开,行车下降,使吊具下钩降至卷钢内口(目测),再按遥控器夹紧开关,待钳口夹紧钢卷后,行车上升并行走,在需要停放地点,下降行车高度,此时若需调整钢卷左右前后位置,可以使用遥控器按钮,旋转钢卷至适当停放位置,行车下降使钢卷置于地面上,展开钳口即可轻轻放下钢卷。
第7章 吊具的合理使用和维护
1. 吊具的最大承载量应在其标称载重量之内;
2. 吊具所吊钢卷的宽度应在适用钢卷宽度初定值范围以内;
3. 经常检查减速机的润滑油油量,当油量低于标线时,应及时补足。滑动梁下铜槽内和主吊耳大齿轮用2#锂基润滑脂,每周补充二至三次。主架上平面轴承润滑使用2#锂基润滑脂,6个月补充一次;
4. 吊具不使用时,应停放在专用搁架上。
5. 如发现吊具电机、链条旋转而臂不行走时,用扳手将传动链轮(主架部装图部件7)三颗螺丝拧紧45~60°即可。

网友A(2009-06-25):
太老土了!现在更先进的都有了!力矩电机老出问题!不可靠!!!

网友A:
大力神的不是很好吗?

网友B:
厂家产品技术简介已经阅读。

网友C(2011-04-24):
江苏兴洲研发出了新型电动钢卷吊具,已出口到多个国外钢铁厂,电话0523-8611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