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EM277模块与S7-314-2dp 通信

楼主(2008-01-17):
关于S7-200 EM277模块与S7-300DP通信交换数据:EM277模块的定货号是6ES7 277-0X22-0ABO,而最新的GSD文件的属性为6ES7 277-0X2.-0ABO,此GSD文件是否可用,能否正确组态;另外,在S7-300中程序是否必须使用SFC67(XGET),SFC68(XPUT)这两个系统功能读取、写入S7-200的数据,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解答!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不需要通讯程序,只要偏移地址设定好,就可以通讯了
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4027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工控朋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总线从CPU314-TP170A-IM153-EM277,一方面是屏蔽没接好,接好后发现建立了连接,但是,IM153-EM277有冲突,再查,CPU314上的总线接头没打在O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