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的监视点问题

楼主(2008-01-17):
请问我们的iFIX4.0安装完毕后通过MIE访问Q06(H)CPU的X和Y的地址,只要MIE配置的X或Y地址一超过800PLC的以太网模块就报错,B也不能超过1000,这会是什么原因,该怎么样解决,通过PLC诊断以太网模块显示错误号是0058,显示是iFIX端的错误,请指教一下,谢谢
我们的狗是不限点数的

楼主(2008-08-06):
我只知道 我的解决方法是 将一些位tag 转化成字tag 就可以了 以字的位来寻址

网友A:
Q06是什么plc呀???????????楼主

网友B:
三菱的 更正下是06h

网友C:
0058的错误号,代表什么?你说是ifix端出现的问题,那你在驱动里有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