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01-17):
35KV/10KV/20000KVA干式变压器能否带22000KW负荷

网友A:
过载了,长期运行的话只能带20000*80%的KW=16000KW左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理论上不行的!但实践上要看你的真实负载率  不太考虑节能还是临时应急应付啊!你22000KW负荷 从何说起?设备装机容量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