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无线数传模块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控制中心是计算机,有RS232口,下面有两个站,TTL方式通讯,原先有无线模块,系统好用,但现在模块全都坏了,不能应用,还没有任何信息查到模块的型号。模块电源DC5V,天线230M。有人用DC12V的模块,433M的天线帮我换上,但是不好使,只能保证在原有距离的一半能够通讯上。现场全市铁架子,装的全是岩石,就像自动化仓库一样。不知道哪位老师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这里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们是专业做无线通讯的,不知道能否帮上你,www.elpro.com.cn
william@elpro.com.cn   021-50587007-203李

网友B:
只要你以前用过无线的模块,那使用数传电台就一定能通.而且效果肯定会更好!
具体可电话详聊:0755-83475365 找王工

网友C:
如果你用电台,你首先要考虑你的通信距离和障碍物的情况。理论上30MW可以传100-200米,200MW可以传300-500米.500MW可以传500-1000米,2W可以传2-5千米。5W可以传10千米,10W可以传20千米。25W可以传30-50千米.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能用多少功率的电台合适可以选择发射功率可调的。
或者用无线数传也可以,走GPRS/CDMA的网络,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缺点是有运行费用。优点是不受距离限制。

网友C:
杨犀

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36号碧兴园B座1902室

网址:www.wanweitech.com

电话:010-51297180 转8009

手机:13120409922

邮箱:woshixiaoyangxi@163.com

MSN:wanweitech11@hotmail.com

网友D:
 使用手机连接电脑上网,每月只须15元,你就可以无线无限量上WWW互联网,最适合我们工控人本本上网,同时手机也可以正常打/接电话!收费与神州行一样,需要请与zeng981@139.com或QQ:327835101联系.

网友E(2011-03-09):
无线,就要考虑发射功率,天线功率和摆放位置。  调调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们是工业数据通信、信号测控终端专业制造商,主营产品:无线DTU、RTU、BTU等。嵌入式GPRS模块,为仪表厂商提供OEM产品,支持多种厂家的流量计,监控中心支持web发布,自动抄表、上报。

广泛应用于水利、热力、电力、油井、气象等测控系统。

有意向的朋友欢迎咨询!

QQ:281190182

E-mail:ts_land@163.com

唐山蓝迪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G(2011-05-05):
你可登录无线数据采集器无线数据传输网,可以咨询专业人士为您解答。

网友H:
230M的可以达到的通信距离可有达几公里。

而433M的通信距离非常有限,一般也就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