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座』二 力控6.0可视逻辑图层的使用

楼主(2008-01-17):
引言
  在开发系统窗口画面中,每个画面被划分为32个(从1到32)可视逻辑图层,并且每个对象可显示在一个或更多个逻辑图层上。

  1. 逻辑图层技术
  在新建窗口画面中,画面的32个逻辑图层默认为全部显示。选择编辑工具栏中的 按钮弹出“显示图层”设置对话框来设置当前界面显示或隐藏的逻辑图层。选择编辑工具栏中的 按钮弹出对象“设置图层”对话框,可设置当前被选择对象将会显示在界面定义的那组图层之上。例如,可以将一个绘制好“罐”对象划分为三个显示图层,如图1-1、1-2、1-3,“罐”主体对象放置在图层1,“剖面”对象放置在图层2,“数据显示文本”对象放置在图3,在运行系统通过切换显示不同的逻辑图层来完成对“罐”不同部分的显示。

图1-1

图1-2

图1-3

  注:控件属性设置里的“图层”属性为只读,用8位16进制表示32个图层。
  2.逻辑图层的使用
  2.1设置图层
  (1)开发系统中设置图层
  在开发系统中,从图库里选择一个“罐”对象,选择工具栏中的“设置对象图层”来为该对象设置图层,如图1-4所示:

图1-4

  分别将“罐”对象放置在图层1,“剖面”对象放置在图层2,“数据显示文本”对象放置在图层3。
  (2)在运行状态下设置/改变图层
  具体步骤如下:
  增加两个按钮图元和一个转换开关控件,界面如下图:其中转换开关控件关联一个二进制变量changeBOOL,用来表示图层显示和隐藏;“图层切换” 按钮用于将“罐”对象在运行状态下切换到不同图层;“设置显示图层” 按钮用于在运行状态下显示图层设置窗体。 LayerNumber为一个自定义中间变量,表示需要显示/隐藏的具体图层,见图1-5。

图1-5

  “图层切换” 按钮动作脚本如图1-6所示:

图1-6
“设置显示图层” 按钮动作脚本如图1-7所示:

图1-7

  (3)运行以后如图1-8所示:

图1-8

  ①通过“选择图层”窗口显示/隐藏图层
  点击“设置显示图层” 按钮动作,弹出“选择图层”对话框,如果去掉“图层1”前面的选择,可以发现“罐”对象消失。同理,分别去掉“图层2” “图层3”前面的选择,可以使“剖面”对象和“数据显示文本”对象消失。如图1-9:

图1-9

   ②通过脚本显示/隐藏图层
  把“图层操作”开关控件打到“禁止”状态,选择需要隐藏的图层,例如LayerNumber=3,
  点击“图层切换”,可以把第三层的“数据显示文本”对象隐藏。同理,如果把“图层操作”
  开关控件打到“显示”状态,可以把相应的图层对象显示。如图1-10所示:

图1-10

图1-11

  2.2增加有效图层
  可以在运行状态下增加某对象的有效显示图层,但重新启动力控后该设置又恢复到开发状态时的初始设置。
  增加两个按钮图元,一个命名为“增加图层”,表示把某一图层对象新增到另一图层;另一个命名为“图层有效状态”,表示新增图层设置有效。以上述例子中第二图层的“剖面”对象为例(该对象为CellObj21)
  “增加图层”对象脚本如图1-12:

图1-12

  “图层有效状态” 对象脚本如图1-13:

图1-13

  运行后,为“剖面”对象新增有效图层8(默认为2),LayerNumber=8,点“增加图层”对象按钮。如图1-14:

图1-14

  再点击“图层有效状态”按钮,“设置显示图层”按钮,依次查看“第二层”,“第八层”,
  可以发现“剖面”对象新增了有效图层8。如图1-15:

图1-15

  2.3有关图层操作的相关函数
  有三个系统函数和两个基本方法,具体参数请参考《参数手册》部分。如图1-16:

图1-16

网友A(2009-07-18):
图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