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毯的无级调温开关什么原理?

楼主(2008-01-17):
天冷了,想买个电热毯。看中了彩阳牌的无级调温的电热毯,不知道这个无级调温是什么原理?又说是10档可以调温。

网友A:
同电风扇的调速电路一样,,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调整交流电的有效值

楼主:
谢谢!
那就是说用电风扇的调速开关也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温度调低点是不是电表也要走慢点?

楼主:
家里有个电热毯的开关坏了,我把风扇调速器的开关装上去了,蛮好用的,温度可以自由调节。

网友B:
电热毯调温有很多种方法:
1、串,并连法,即用并联电热丝提高温度,串联电热丝降低温度;
2、串联电阻器法,即用串联电阻限流的方法(此法电阻要发热);
3、用串联二极管的方法,即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切去交流半个周降温;
4、用电抗器法,即电风扇常用的调速方法;
5、用可控硅交流调压法;既用可控硅移相触发控制交流电压的方法;
6、最好的方法是可控硅交流调压法!

网友C: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在功率范围之内。不过你的电扇调速开关也得用无级调速的。温度调低了,功率小了,电表肯定要走慢的啦!

网友D:
最好用个变频器。再加一块欧陆表做高精度控温。再加一个温度补偿,可根据被窝外的温度,自动调解被窝内的温度。

网友E:
通讯网出的确实是好主意~~多节能呀!

网友F:
通讯网:你这几天是不是给电,电疯了呀!!HI
~

网友G:
通讯网:我服你了,你太牛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郭锡利在 2008-1-21 9:56:00 发表的内容:
  通讯网:我服你了,你太牛了!
--------------------------------------------------------------------------------------------
呵呵想法不错

网友D:
调侃。。。不过,这东西早有出处,医院里婴儿用恒温箱!这个东西造的家用化不知道会不会有市场?

网友I:
《无级调温》和《10档可以调温》不是矛盾嘛,说明书难道这样写。

楼主:
说明书是这样写的,估计是厂家忽悠。旧电热毯经我改装后挺好用,一个调速开关才几块钱。

网友J(2009-04-19):
塑料焊枪调到2档就上不去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K:
有点不明;?觉得这样调档高档和低档用的电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L(2015-03-14):
引用 网友B:
电热毯调温有很多种方法:1、串,并连法,即用并联电热丝...

我的电热毯开关是 高低2档的 在这后面我想加个风扇开关(5档)的 这样是不是 就变成10档了呢?

如何可以这样 怎么样连接 .是不是在电热毯开关后面 剪开一根线(任意一根)连接到风扇开关上就行了吗?  期待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