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所控制的对象应该选OMRON什么型号

楼主(2008-01-17):
现有16列车股道,每一股道上有12开关量输入,5个开关量输出,我打算用一个PLC控制4个股道,然后把这些PLC连在铁路轨道旁边的控制室的上位机上。
问题一:由于现场工作环境复杂,想用组合式PLC,怎样选择配置模块。
问题二: 我是否需要加一个主PLC。(怎样建立网络)
问题三:PLC下面现场总线有800米,怎样解决DICENET现场总线不超过500米的问题。
问题四:输入输出信号离控制柜太远,在PLC主机架上是否需要I/O模块,而用远程I/O模块。

网友A:
用CP1H-X40DR-A+CPM1A-40EDR或是用CJ系列的PLC自己组模块
用PLC的PC LINK通讯方式可以节约成本

楼主:
CJ系列系列是不是中型啊
那不是成本没优势
前辈认为怎样配置最合理

网友B:
远程模块价格不便宜且点数少,16股,每股12个输入,5个输出,请问,输入输出是何种信号,如DC24V输入,晶体管输出,那么一个CJ1M CPU23就够了,连PLC之间通讯都省掉了。

楼主:
我控制的对象是铁轨上的3台制动器,最远的两台制动器之间的距离是800米,不用远程I/O岂不是布线很多啊
输入信号是光电接近开关 、行程开关
输出信号是要拿来控制电机启动东和停止

网友C:
价格虽然是一个方面,安全性也不容忽视

楼主:
由于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而且频率低 所以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型

楼主:
连PLC之间通讯都省掉了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虽然说用一个中型的CJ就可以了 但我控制的是16根轨道,所要求的现场总线岂不知很长,远远尝过了500米,而且布线应该很麻烦,在车场环境中,干扰也很大
前辈们;恭请解答,不知道我这样的考虑是否得当

网友A:
可以用controller Link通讯的方式来实现。在主控制室装1台PLC做为主站,然后在现场用1台PLC做为从站进行控制。

楼主:
即使这样布线还是很多的啊
请问现场总线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用中继器,这样就可以让现场总线超过500米

楼主:
雪世界你好!
为什么要在控制室里装一个主PLC啊 不可以让从PLC直接连在上位机上吗?主PLC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controller Link通讯最大通讯距离是3000M。
主控制室一台PLC,现场一台PLC,可进行通讯控制。不用接那么多远距离的连接I/O线了。

网友A:
你所要布的线就是现场PLC与控制元件之间的连接线这就简单了很多。
你的最大距离超过了500M吗?controller Link通讯最大通讯距离是3000M。不用加中继器。

楼主:
我记得controller Link是控制层啊 它能用来控制现场总线吗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现场总线呢?其他的通讯方式也同样可以实现。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传感器信息和和驱动电机的信号都连在controller Link上,那controller Link用什么通信介质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学生 没有接触过实际的东西

网友A:
用远程I/O的成本肯定高。
但是你用两个PLC,一个PLC作为主站,另一个作为从站。用controller Link线缆通讯方式实现现场的元件控制。所有的元器件都接在从站的PLC上。但操作时在主站PLC上操作。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但铁轨上制动器1和制动器3的距离是800米,我暂时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布线,不会是一根从从PLC出来的线然后把所有的原件串联起来吧,那样线就远远不止3000米,而且由于现场干扰特别大,最好选择光缆通信。

网友A:
请你仔细的阐述一下,你的现场工艺。有几个制动器?距离多远?控制元件有哪些?功能是什么?

没有具体的工艺,也不好说方案。

楼主:
我的系统同就是在火车停留在到发场的时候,利用制动器把他制动,要出站之前制动器缓解。现场用OMRON PLC控制,PLC连接到控制室的上位机进行监控。
到发场共有18股道,每股道大概是1.45米宽,每两股道之间的间隔是5米。
每股道有3个制动器,1、2制动器距离很近,1、3制动器相隔800米,制动器通过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来驱动制动器制动和缓解,3个制动器用一个控制电路来同时动作,每个制动器上有一个检测火车是否到位的光电传感器,一个检测制动器制动和缓解到位的光电接近开关,一个检测制动器故障的光电接近开关,还有两个行程开关(串联在电动机强电路中,防止当传感器损坏无法检测到制动或缓解到位时,强行断开电路,截断电机拖动来保护制动器),输出信号就是电机正传和反转的继电器信号和报警开关信号。
现场工作环境恶劣,有强电干扰、磁场干扰、噪音干扰。

网友A:
那你的控制室距你的第一个制动器是多少米?距离你的第三个又是多少米?第一个股道的第一个制动器距离第十八个股道的第一个制动器多少米。

网友A:
在1、3号制动器的中间位置作一个CJ1M

网友A:
在1、3号制动器的中间位置作一个CJ1M CPU,在用Devicenet通讯方式与远程I/O模块控制每个制动器。用controller Link通讯的方式来实现与控制室的上位机监控。

网友A:
至于干扰的问题在布线过程中采用抗干扰的措施

楼主:
第一股道的第一制动器和第18股道的第一制动器之间的距离是120米,我所说的控制室是控制在第一股道旁边,距离大概几十米,用来综合监控这18股道所有制动器状态的。

楼主:
我想把电控就设在第一、二个制动器旁边,用PLC上的I/O模块来连接第一第二制动器上的传感器端子,由于距离很近,我采用电缆传输信息,而第三制动器的控制就采用光传送I/O系统。

楼主:
你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A:
我觉的可以,这样一来成本可能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