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度控制程序

楼主(2008-01-17):
  三菱系统:Q02H的CPU;QD75P4的定位模块;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200A;减速电机减速比为1:200
  实现控制圆盘,具体动作:只要按一次开关让料盘旋转120度就可以.
     本人能力有限,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A:
你用这样的配置就为了达到这样的功能,太浪费了吧,用一只几百块的PLC就能搞定啦.

网友B:
哎,有钱人啊!!! 不知道你被谁忽悠了!!嘎嘎

楼主(2008-03-22):
客户要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