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真的需要维修吗?

楼主(2008-01-17):
变频器真的需要维修吗?我单位的从来不用修理.

网友A:
直接换新的,好牛是不是

网友B:
看你有多少钱,不过要是你那里没有多少变频就不怕

网友C:
他们那里变频器 是用来看的 但然不用修了

网友D:
财大气粗呀

网友E:
搞几台简易型的当然不要修了

网友F:
   你单位用的是0.75KW以下的,如果22KW以上不修或者直接更新的话,证明你们单位财大气出粗和一帮无能(不会修)人.....
   我司大大小小变频有260台,全部是我们设备科自己修,从不外修,老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网友G(2009-01-29):
难道全是不能修复的故障吗   cpu主控板坏了 有的品牌很难修

网友H:
你要不修,会让别人修呀。

是很浪费钱的啊。我们单位的都是整机到买的地方去修,

网友H:
我们单位也有几十台了,可惜我们什么零件也没有,只有送修了。

设备科可没有让我们自己修,只让我们保养。

wm

网友H:
我们单位也有几十台了,设备科的没有让我们修,只让我们保养。

我们什么零件也没有啊,呵呵呵呵,只有送修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判断变频器的好坏就行了。

网友I:
变频器小点直接换没多少钱,换个100KW以上的试试

网友J:
见机行事吧,要是只有模块坏了你是换不换?不好一言定死,也要看是不是划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小点直接换没多少钱,换个100KW以上的试试

网友L:
难道全是不能修复的故障吗

网友M:
根据说明书上的要求更换电解电容器和散热风扇很重要,我们在采取了此措施后变频器的损坏率明显下降。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变频器小点直接换没多少钱,换个100KW以上的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你单位用的是0.75KW以下的,如果22KW以上不修或者直接更新的话,证明你们单位财大气出粗和一帮无能(不会修)人.....
   我司大大小小变频有260台,全部是我们设备科自己修,从不外修,老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老板还是很会做生意的

呵呵

网友P:
你单位是代理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