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的PLC设计

楼主(2008-01-17):
老师今天提出一个问题:用一个按键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用S7 300设计。请问应该怎么设计这个程序?

网友A:
a i0.0
an m10.0
p(m0.0)
s m10.0
a i0.0
a m10.0
p(m0.1)
r m10.0

网友B:
不是有专门的指令的吗

网友C:
用置位和复位即可

小孩!

网友:
弄个保持就行了

网友D:
  A   I      4.0
      FP    M      4.1
      =     L     20.0
      A     L     20.0
      AN    Q      4.0
      =     L     20.1
      A     L     20.1
      BLD   102
      S     Q      4.0
      A     L     20.1
      NOT
      =     M      4.2
      A     L     20.0
      A     M      4.2
      R     Q      4.0

网友E:
现在国厂的就2条指令,
LD X0
ALT Y10
为什么非用S7 300呢??

网友A:
 彩虹: 的是对的

网友F:
FP是什么指令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G:
下面引用由NAVO在 2008-1-18 21:00: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国厂的就2条指令,
LD X0
ALT Y10
为什么非用S7 300呢??
--------------------------------------------------------------------------------------------
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H:
采用计数方式,第一次按下按钮时,计数一次,启动电机.第二次按下按钮时,停止电机,同时复位计数器.为下次运行作好准备

网友I:
单按钮启停电动机,放法很多

网友E:
ALT / 交替输出指令,没有用过?

网友J:
好象有人在写松下的程序是不是

网友K:
用一个自锁的按钮就好了     !!!
也可以软实现

网友L:
这个问题你看一下别的PLC的程序
相通逻辑关系后
转成你的S7 300的语言就好了!

网友M:
梯形图各PLC差不多

网友N:
用计数器实现

网友O:
一个简单当然自锁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O:
我不会用300   只会用S7-200

网友P:
我也不会300!我也是用200的~~~~~

网友Q:
这也要S7-300

网友R:
其实办法有很多,最好的办法是买个带自锁的按钮

网友S:
这个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T:
A I0.0
FP M0.0
JCN L0
A Q0.0
NOT
= Q0.0
L0: NOP 0

网友U:
这个问题不知道在各论坛讨论过N次了! 如果不考虑滤波,那么最简单的程序写法为
A I0.0
FP M0.0
X Q0.0
= Q0.0

网友V:
可以用反转指令

网友W:
hen 很典型的例子

网友X:
无耻的老师

网友X:
老师就不能搞点新意的东东吗

网友Y:
用JP(跳转)指令

网友Z:
无聊的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