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5次和7次谐波,如何阻挡?

楼主(2008-01-17):
电源内的5次和7次谐波,消除解决的措施?谢谢

网友A(2008-03-08):
加滤波设备

网友B:
以电容千乏数7%电抗器与滤波专用电容器串联后构成滤波+无功补偿装置,替代原配电系统内的无功补偿装置,效果明显.技术也比较成熟..如果技术能力不足..建议找专业厂商外包..

网友C:
电源内的5次和7次谐波,消除解决的措施?
1、可以用电感L与电容C串联谐振的方法滤除;
2、电路结构类似电容器串联限流保护电抗器的补偿电路;
3、可以用下列计算式估算电感L与电容C的大小:
2πfL = 1/2πfC
4πfπfLC = 1
LC = 1/314×314×25 = 4/314×314×100 = 1/157×157×100
LC = 0.44 (C:μF,H:H)

网友D:
楼上的言之有理,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E:
同意刘工.偶们这里有33千伏的滤波变及滤波电感,电容,电阻,用来滤除电源内的5次,7次,高次谐波,效果良好.

网友F(2009-01-06):
更多的谐波问题
点击这里
我们共同探讨,谐波的危害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