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软症

楼主(2008-01-17):
最近维修了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系列的,功率37KW
此机使用在锅炉引风机上,
故障现象为:频率一开到45HZ机器就跳 过载或加速时过电流
解决办法:把最高频率限制在43HZ 就不跳了,但使用了两个钟后又跳
检查电流在43HZ的时候,输出电流有80A左右,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把9号参数设置到90A,能用,但不稳定,有时候一个小时跳一次,有时候两个小时跳一次

我们检查过在使用工频的时候,正常电流在60A左右,关节是使用变频器后其输出电流增大,
所以才跳过电流
最后我们把变频器的直流滤波电容全部换了,开机后一切正常!

提供商:东莞市磊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维修部
公司网站 http://www.lfdzkj.com/wxz.htm
或:http://www.cnbpq.com/gkbbs/detail.asp?id=5111

网友A(2009-05-19):
有意思,感觉说的有点炫

网友B:
我也检修过一台整流坏的55KW同型号变频器,拆下整流一看是60A的,想不通!后来我换100A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