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接触器用于380V电路

楼主(2008-01-17):
现有几个线圈220V接触器,现在想接在380V线路中,请问在线圈中串联电阻分压是否可行?能长期使用吗?

网友A:
串联合适的电阻分压可行.但耗能较大(浪费电,同样电流的电能在电阻上发热耗掉).不如换线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加一台220/380的变压器.

网友D:
同意李纯绪

网友E:
为什么要那样做?

网友F:
同意李纯绪
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G:
换线圈,加一台220/380的变压器价格太高

网友H:
把两个220V接触器串联接在380V中用.

网友I:
有条件的话还是改动线路,尽量用380V电压.这样即省钱有安全!

网友J:
钱多的话,再串一具220的

网友A:
同一厂家同一型号而线圈电压不同的接触器铁心是一样的(至少是绝大多数).

网友K:
改线路吧,这样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