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系统中调节系统正反作用的确定

楼主(2008-01-17):
我厂甲醇DCS系统中甲醇分离器与甲醇回收塔液位,调节阀在出口是气开阀,DCS设计人员设的是调节系统反作用,我根据看书,气开阀为正,阀打开被调参数下降为负,根据调节系统应为负反馈,则调节作用应为正作用,不知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侠指点.拜托

网友A:
以增益来决定的。
阀增加开度,液位降低;减少开度,液位升高。为反作用。
反之为正作用。

其实要换很简单,将PV和SP互调即可。

网友:
问题首先DCS设计人员有没有达到工艺要求?假如达到呢,他的为主。假如没有达到再说这个问题。

假设没有达到。则考虑工艺,根据楼主解释,是否这样理解,需求是调节被调参数在某个值,通过开闭气开阀来调控。当调节参数高于要求值,此时,反馈工程值>设定值,气开阀开度加大,当调节参数变小,此时,反馈工程值<设定值,气开阀开度减小。调节参数上升。另外在工程值=设定值时,气开阀会有个固定阀位。
比如基本平衡状态,气开阀阀位大概是40%,当被调>设定时,气开阀位加大到60%,反之减小到20%。

如此调节当可。气开阀的调控速度用比例增益控制阀位开度大小。

网友B:
对“正/反作用”要指什么对象?要统一一下概念:
楼主显然是指“PID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有可能别人是指
被调对象的“正/反作用”,跟“PID调节器”的作用相反:
1.阀的正/反作用:  楼主的出口阀是气开阀,是正作用阀;
2.被调对象“液位 ”:出口阀开得越大,液位越低,就称被调对象是“反作用”;
3.调节器的正/反作用: 液位若高于设定值,阀应开大,所以调节器
       是正作用,就是楼主的看法(跟2刚好相反);
所以,会不会设计指2,而不是3,这是我的猜测;
仅供参考!

网友B:
另一可能:有时一个罐子既有进料阀,又有出料阀,
          就要看工艺回路是选进料阀还是出料阀,
          调节作用刚好相反;
          出料阀做回路输出,称正向控制,调节是“正作用”,
          进料阀做回路输出,称逆向控制,调节是“反作用”;
   要搞清楚工艺原理。

楼主:
一开始DCS人员设计的是正作用即PID控制回路中PV在上SP在下,但实际开车后不行液位调节正相反,又改为反作用即SP在上PV在下,不知PID控制回路中的正反作用是不是就是调节器的正反作用,如果是为什么是反作用呢?

网友C:
PID控制回路中的正反作用不是调节器的正反作用,两者是不同的概念。首先,所谓气开阀,在有信号压力输入时阀打开,无信号时阀全关;而气关阀,在有信号压力输入时阀关闭,无信号时阀全开。从控制系统角度出发,气开阀时PID回路输出选择正作用,气关阀时则选择反作用。调节器的正反作用可用如下简单办法判断:当PV(测量值)>SV(设定值),MV(阀位值)需要开大时则为正作用;反之当PV(测量值)>SV(设定值),MV(阀位值)需要关小则为反作用;

网友B:
正反作用没有国际标准的说法,不同的国家会不会说法不一呢:
明明是正作用却说成是反作用,就象印度用摇头表示同意,哈

网友D:
仅限于理论讨论吧,只要实际操作没错就好。

网友E:
同意LLY的意见 这是最快的分析方法!

网友F:
作为单回路控制系统,在分析作用方式时,这样考虑:

1、被控对象,比如你控制的是液位,那么出料阀开大(流通能力增大),液位下降,为“-”;如果是进料阀开大((流通能力增大),液位上升,为“+”;
 如果控制的是流量,那么阀开大(流通能力增大),流量都是增大的,那么都为“+”;
如果控制的是温度,有热路和冷路的区别,
总之,在流通能力增加,被控对象都是增加的,那么你可以认为是“+”;反而为“-”;

网友F:
2,调节阀,如果调节阀为气开阀,那么为“+”;气关阀为“-”;
注意这里的气开已经考虑了定位器的作用方式。

网友F:
3,公式

被控对象(+/-) × 调节阀的气开或气关(+/-) × 调节器的作用方式 =“-”

比如你说的为出口阀,阀的流通能力增加,液位下降,为“-”
调节阀为气开“+”,要使三者乘积为“-”那么调节器必须为“+”,即调节器为正作用方式“+”

所以说你是对的,设计有问题,这些在过程控制系统的书上都有,也没有必要迷信设计,有很多设计都是错的。

串级控制回路也是这样考虑,
我好像在工控网发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你去找找。

网友G:
DCS中PID的正作用是指被调参数高于设定值时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减小,这时阀门关闭(因使用气开阀),这样液位会越来越高.问题在于阀门的安装位置,如果阀门安装在罐体入口,则PID选择正作用,如果阀门安装在罐体出口,则PID选择反作用.

网友H(2009-07-28):
强烈支持流血的狼...我一直记得学过的!!也一直在找,不是要钱就是没听说......这下终于找到这个理论了

网友I(2010-11-22):
支持流血的狼的说法,实际工程中应用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