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送带驱动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08-01-18):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做工业控制,望多指教!
问题:传送带运送工件,中间需要停车三次,每次的定位精度要在mm级,电机最大扭矩12NM,速度200~300转足矣。现有两种驱动方式:变频电机+变频器;步进电机。请各位高手比较一下两套方案,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用伺服?

楼主:
伺服比较贵:)

网友B:
可以用110BYG350B 保持扭矩12N*M

网友B:
可以联系我:0755-33643798

网友:
个人建议采用变频器+异步电机。

楼主:
to  西玛仪表:
能说的细点吗?谢谢:)

网友:
现在电机便宜,变频器也不贵了。。而且都好换,设置也方便。所以这么建议的哈。。假如步进电机,驱动器可能比电机还贵。。。你还要专门去弄脉冲输出。

网友:
当然,最终还要看你的速度和最终精度的配合方式。200~300转,只是转速,传送带速度多少??

楼主:
to  西玛仪表
主要是没用过变频器+变频电机,不知道制动效果怎么样?能否实现工件检测到位后,瞬间提车?

网友C:
有一种步进变频器,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优点是驱动器内部有脉冲源,能充分发挥步进电机的低速大力矩特性,也能瞬间停车.

网友:
按照这么说的话,那用步进电机可能还容易些。变频器拖动不是做不到,只是费用可能更高。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持!有实验结果后告诉大家:)

网友D(2009-10-20):
我这有个550W,1400r/min,我怎么算它能带动多重的东西?

网友E:
用变频和步进都行。

网友F:
可以考虑变频器+变频电动机+编码器反馈+减速机的方案。既然需要的转速才200-300rpm,不妨加台减速机,这样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都可以选择小些的,可能会节省些投资,而控制精度也有保证,不过你的传送带最好是同步带(防止打滑),有打滑就无法保证定位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