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关于MR-J2S的OPC脚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01-18):
MR-J2S的OPC脚可以接放大器上的24V电源的0V端吗,以使脉冲输入为源型输入。是因为我要用FX2NC-32MT的Y0、Y1做为脉冲输出,而PLC的COM端为24V正极。不知这种PLC可否改变输出方式呢(我是说源、漏型式)如果这种PLC也可以在COM端接负极的话,事情会方便很多,各位高手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2008-03-28):
OPC端,可以改变伺服的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