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问题

楼主(2008-01-18):
哪位知道西门子PLCS7-300的M1001.0是什么点.

网友A:
300里没有固定意义的点

网友B:
看样子象是一个开关量。但CPU好像没那么多位存储器啊。CPU314只有256字节. M255.7

网友C:
CPU314只有256字节. M255.7
那是他给你定义好的。
西门子主要的各种变量都要自己去定义,这个和日系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这个的优点是能够充分利用PLC的物理内存,多人编程时也不容易起冲突。缺点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B:
TO 张光光:
你的意思是不是自己定义共享DB?

网友D:
呵呵,如果单凭定义变量而去区分与日系的区别的话,那太片面了。
看看三菱的GPPW IEC软件,富士的D300Win软件,以及欧姆龙的CX-ONE软件,都已经是需要定义变量,这也是61131-3标准,以及松下的FPWinPro,都符合这一标准,只是他们给国内的用户的软件不是这类软件而已啦,富士,欧姆龙倒是软件上国内用户与国外用户没有区别,也都是D300Win与CX-ONE。

网友C:
^_^,可能是有点片面了。我以前用三菱的Q搞过5000点的系统。感觉三菱硬件应该和西门子400差不多。CX-ONE最近刚好要用,不过硬件很抵挡。没那么多要求。
顺便请教个问题
我在使用西门子STEP7编程软件的时候。常常需要按F1看软件自带的各种SFB SFC模块等的用法。用中文版的编程软件,SFB SFC模块等的用法都是中文的,比较好用。但中文版编程软件在打开一些以前的程序时老是会报错。英文版本的帮助又全是英文的。呵呵,我对软件不是特别熟。不知道有谁能把中文版本的帮助文件导出来,套到英文版本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