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 电机在半导体工艺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08-01-18):
我向各位求教DDR 电机在半导体工艺设备中是怎样应用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太普遍了,本人在半导体工设备中应用过以下方面:

直线LDD: 任何高速,高加速度,高精度的直线运动。
旋转RDD: 旋转工作台,旋转工作头,等
X-Y-Theta工作台:LDD和RDD的组合。RDD的空心直径可能很大(>12英寸晶园片+张紧圈)。晶片或芯片的拾取,放置

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B:
楼主要的是DDR电机还是RDD电机?半导体用DDR电机吗?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