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动态补偿问题

楼主(2008-01-18):
朋友们:有给电机直接做就地无功动态补偿这样的装置吗?请帮忙。

网友A:
是低压电机吗?根据电机功率大小,拖动负荷性质等直接在电机旁并电容就可以了!效果最好,投资最省!QQ756347971 交个朋友,有空聊聊!

网友B:
根据电机功率和补偿前功率因数 补偿后功率因数计算出电容数值,然后将合适电容直接接到电机的接线柱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