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1-18):
我的伺服最近出现一个症状:就是脉冲数没有改变就是频率改变了以前的电机在同样脉冲数可以达到一米,但是现在打不到,有没有大侠说下这方面的原因啊~

楼主:
死~~问原因来推销

网友A:
频率改变了多少?是否超出驱动器的接口频率?

楼主:
没有超出接口频率,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