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为什么开机不久漏电开关会自动跳闸?

楼主(2008-01-18):
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同行:我有一个温湿度试验箱,开机一段时间会自动跳闸,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用什么可以策得到啊???钳表可以吗????急!!!!!

网友A:
看一下 漏电开关的规格是不是和你设备的总功率 电流 及温度相匹配,如果还是不行就看看有没有那个工控元件有漏电现象 还有接地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