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的信号问题

楼主(2008-01-18):
本人现在在一家设备厂工作~最主要的还是应用PLC,但有时客户会要我们与他们的DCS信号连接,像我知道了DO表示是开关量信号输出,DI是开关量信号输入,但我还不知道LL  AI  表示什么意思~希望大侠们能帮帮我~对了 ~大家还知道DCS有那些信号啊?我是一个小菜鸟~嘿嘿~
谢谢~~

网友A:
LL是模拟量低低信号;
PLC的DO---》DCS的DI;
PLC的AO---》DCS的AI;
反之,类似。
AI我就不说了。

网友B:
说说常见的信号:
AI(analog input):指模拟量输入信号。
AO(analog output):指模拟量输出信号。
DI(digital input):指数字量(开关量)输入信号。
DO(digital output):指数字量输出信号。
LL(low low):指模拟量输入超低限。
L(low):指模拟量输入低限。
HH(high high):指模拟量输入超高限。
H(high):指模拟量输入高限。
TC(electric thermo-couple):指热电偶输入信号。
RTD(???):指热电阻输入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啊~嘿嘿~有时间来喝酒~哈哈~

网友C:
你说的是Honeywell的DCS,与PLC通讯可以使用SI卡,采用MODBUS协议通讯。

网友D: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