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质量流量计出现零点漂移现象

楼主(2008-01-18):
我公司爱默生质量流量计使用在发货段,无论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在停车阶段多次出现零点漂移现象,重新校零显示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出现该现象,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A:
零点漂移具体多少,此流量计什么时候安装的使用多长时间了,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具体要根据现场情况分析,
1.看看是不是流量计是不是离振源太近,有可能是振动引起
2.安装应力造成,有必要重新安装
3.电磁干扰,注意电缆屏蔽线一定要接地。

可以将流量计前后阀关死,将小流量切除调为0,此时观察流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在5t/h以上,此流量计可能存在故障,请专业人士现场检查

楼主:
谢谢飘来飘去:
流量偏移0.65t/h左右,距离振动源大约5m左右,电缆屏蔽线已经接地,我们一共安装8台,几乎都出现过类似现象,有的现在已经不在出现此现象,弄的我们很不适应,找不到具体的理由了。

网友B:
具体型号给一下吧。漂移应该是累积值不是瞬时值。还有可能的确是有东西跑,这个要注意观察了。CMF的话现在都是新的核心处理器了,安装应力已经基本不影响了。

网友C:
小流量切除了多少?量程比较大的话把小流量切除设置超过你的零点漂移值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要设置适当的小流量切除值几可以解决.

网友D:
零点漂移有点太多了,是否测量介质是气相压力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E:
检查一下测量介质中是否有油质的东西或其他杂务

网友A:
0.65t/h,是有点大,可能还是应力造成,建议重新安装,应该在0.1t/h以下

楼主:
TO- 飘来飘去;亮光光:我们是cmf的,我感觉安装应力不是问题,我们的安装采用的是标准安装,应该是附近的震动有点大,我们也没有做小信号切除,明天就去做,看看结果。
TO-唐进: 气象压力是很难看吧,怎么测量比较方便?
TO-SU-SKY:油品含有杂质怎么带来流量偏移那,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E:
粘附在质量流量计U型管内,有微小的流动.我们测瓦斯的质量流量计经常会这样,

网友F:
通常我们用蒸汽定期清洁,也可以在流量计前装滤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