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needle positioner induction motor

楼主(2008-01-18):
一台电机,力矩太小,还发热,名称是 needle positioner induction motor   请问这台电机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翻译成中文是:自动切线感应电机,是一种微型伺服马达,比如一般用在缝纫机上,其特点就是力矩小。我觉得它的原理和一般的伺服电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也可以到百度上搜一下“自动切线马达”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回复!据说称为针定位感应电机!还有一个小的控制箱,里面有个CPU,没有接触器等,全是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