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8-01-18):
断路器的分类如下:
4.1  按极数分
——单极断路器;
——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带二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带三个保护极的三极断路器;
——带三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
——带四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
注:不是保护极的极可以是:
¬    ——“非保护极”(见3.2.7.2)或
    ——“开闭中性极”(见3.2.7.3)。
4.2  按防护外部影响分
——封闭式(不需合适的外壳);
——非封闭式(需配合适的外壳)。
4.3  按安装方式分
——平面安装式;
——嵌入式;
——配电板安装式。
注:这些安装方式均可安装在安装轨上。
4.4  按接线方式分
—— 接线方式与机械安装无关的断路器;
——接线方式与机械安装有关的断路器。
注:例如:
    ——插入式;
    ——螺栓式;
    ——螺钉式。
某些断路器可能只在进线端采用插入式或螺栓式安装方式,而在负载端仍采用一般的接线方式。
4.5  按瞬时脱扣电流分(见3.5.17)
¬——B型;
——C型;
——D型。
注:选用特殊形式可按安装规程选定。
4.6  按I2t特性分
此外,断路器可根据制造厂提供的I2t特性分类。

楼主:
5  断路器特性
5.1  特性概述
断路器的特性必须用下列项目表示:
——极数(见4.1)
——防外部影响(见4.2)
——安装方式(见4.3)
——接线方式(见4.4)
——额定工作电压(见5.3.1)
——额定电流(见5.3.2)
——额定频率(见5.3.3)
——瞬时脱扣电流范围(见4.5和5.3.5)
——额定短路能力(见5.3.4)
——I2t特性(见3.5.13)
——I2t分类(见4.6)
5.2  额定量
5.2.1  额定电压
5.2.1.1  额定工作电压(Ue)
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以下简称额定电压)是制造厂规定的电压值,此值与断路器的性能(尤其是短路性能)有关。
注:同一台断路器可规定几个额定电压和相应的额定短路能力。
5.2.1.2  额定绝缘电压(Ue)
断路器的额定绝缘电压是制造厂规定的电压值,此值与介电试验电压以及爬电距离有关。
除非另有规定,额定绝缘电压是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压值,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额定电压不应超过额定绝缘电压。
5.2.2  额定电流(In)
制造厂规定的断路器在规定的基准环境空气温度下能够在长期工作制(见3.2.14)下承载的电流。
标准的基准温度是30℃。如果断路器在其他的基准环境空气温度下使用时,则必须考虑对电缆过载保护的影响,因为按照安装规程,电缆也是以30℃为基准环境空气温度。
注:IEC 364规定:用于电缆过载保护的(断路器)基准环境空气温度定为25℃。
5.2.3  额定频率
断路器的额定频率是对断路器规定的以及与其他特性相对应的工频频率。同一台断路器可被规定若干额定频率。
5.2.4  额定短路能力(Icn)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能力是制造厂对断路器规定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值(见3.5.5.1)。
注:有给定额定短路能力的断路器也具有相应的运行短路能力(Ics)(见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