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在线求教一安川变频器问题!急急急急急....谢谢了!

楼主(2008-01-18):
变频器为616G5系列的!

45KW的安川变频器原来是应用到台湾的一电机上型号是:FBFC-D(应该是4极,工频60HZ)

现在将其用于国产的设备上37KW, (6极,50HZ).

现在将变频器的基频改为50后,发现变频器仍然无法使用

输入频率为50输出为,1.3HZ,而且始终不变,输出电流达180A,且一下就跳闸.

想更改变频器的极参数却无法找到E2-04的功能号.....

请问大家该如何解决好?怎么去设置此参数呢?

网友A:
那你初始化一下看看,

网友B:
哥们:为什么不直接问安川公司的技术人员呢?上网一搜就找到了:021-53852200

网友C:
查查A1参数有存储等级选择.

网友D:
你找一下变频器的自学选项试一试

网友E:
  “现在将变频器的基频改为50后,发现变频器仍然无法使用”

换电机后,电机参数要重新设置;

网友C:
初始化然后做一自学习.

网友F:
修改电机参数,如果还是不行,建议初始化,初始化机器还不能运行的话,修机器.

网友G:
电机参数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