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裸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8-01-18):
全裸的中间继电器线圈上写着5PS.520.105
                  直流220V,QZ0.05
                  匝数27000
                 阻值20000欧
触点全裸,无外罩.
哪儿有卖?

网友A:
如果不是外壳被破坏,那么你先检查旁边有没有型号标记,没有型号干说没有用.

网友B:
有时候继电器为了安装是把外壳去了  呵呵

网友C:
全裸的不太好吧

网友D:
注意安全

网友E:
就是有卖的,可谁敢买、敢用呀?

网友F:
这样的也能用?就不怕拉弧吗

网友G:
这东西我见过,在低温烘箱里做发热丝的负荷开关用,接线是用锡纤焊的,不过我们是坏一个就用接触器换一个,这东西负荷能力低也不安全。

网友H(2008-02-22):
用一套全新的换了吧。

网友I:
全裸的最好有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