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lon节点开发通讯技术或产品求助

楼主(2008-01-18):
请教各位高手
lon节点开发通讯可不可以用一个标准模拟量输入开关和网关、上位机来实现啊
这是导师给定的研究方向一部分
很关键
请大家帮帮忙
如果可以的话
需要买什么现成的产品?
大家谁有没有相应的技术资料啊?
我QQ279813049
279813049@qq.com

楼主:
是不是问题有点弱智
所以各位老师不屑于回答啊
没办法
我是刚开始接触lon
以前没有基础
所以想用现成模块来实现
大家帮我看下有没有可行性啊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看不明白????
lon节点开发通讯??
一个标准模拟量输入开关 网关 上位机来实现啊??
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模拟量 监测 非常简单
自己做一个节点 或者买一个
用一个适配器 pclta-20
和一个软件 基于lns的都行
londde 也行 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