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01-18):
厂里新上一台设备,6KV 1250KW的,另有一台备用的10/6.3KV 1250KVA S9变压器,线路有400米,高压电缆走地沟,请教下可以吗??,此电、机起动频繁,每天三次左右,带水阻柜,谢谢.另想请教下,6KV 1250KW的电机可以改成10KV 1250KW电机??费用多少???

网友A:
那变压器是用于对1250KW的高压设备供电的么?是的话就应该不够了,变压器的功率是视在功率,一般要乘以0.8的功率因数才是它的有功功率(1250KVA*0.8=1000KW),另外即便是单独供电也不能是变压器的总功率和设备的功率相等的,起码要大于设备50%,所以你的变压器功率应该是:1250*1.5/0.8=2343.75KVA,因此要选用2500KVA的变压器;

网友B:
"厂里新上一台设备,6KV 1250KW的,另有一台备用的10/6.3KV 1250KVA S9变压器,线路有400米,高压电缆走地沟-------------"为何不选10KV高压电机?6KV 1250KW的高压电机的具体型号和参数是什么?拖动什么负载啊?负荷率是多少?能改10KV的可能性极大啊!另外另有一台备用的10/6.3KV 1250KVA S9变压器从理论计算应该小啦!你什么行业啊  有空聊聊朋友QQ756347971

网友A:
6KV 1250KW的电机改成10KV 1250KW电机?

应该不行吧,理论上不同电压级的电机设计参数是不一样的,高电压等级电机改成低电压等级电机倒是见过,但低电压等级电机反过来改成高电压的电机应该容量减少吧?

楼主:
不是不想用10KV的电机,一言难尽呀!设备已经定型,大家帮我想想办发.

网友B:
电机升压改造也是一项技术!我们6KV高压电机改10KV已经有好几台了,通过几年的实际应用,要想改的电机性能较理想节能高效,最好还是仔细论证一下!设备已经定型,能否详细说一下:电机型号等各项参数,负载性质,拜托了!

楼主:
正在论证方案可行?1250KW 湖南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产,YR1250-8/1430  741RPM 开式,绕线,带液阻柜,负载为磨机.

网友B:
是哪一年生产的?轴承是不是轴瓦的?油用46#汽轮机油,属于高压电机行业常说的"老大"系列的那种!定子星点是引出的?B级绝缘等级吗

网友B: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C:
6KV电机改10KV完全可行,你的是湘潭的更好办了,直接送厂就可以完成改装了。。

网友D:
那我单位315KW电机,1140v,500KVA够吗?

网友E:
应该不行吧,理论上不同电压级的电机设计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那我单位315KW电机,1140v,500KVA够吗  "    够啊

网友F:
TO 交大电气
能简单的说下电机升压改造吗,改哪啦

网友B: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新年愉快!

网友B(2008-02-17):
现在定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