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地址M有时无效原因?

楼主(2008-01-18):
请教各位,之前用台达的PLC和威纶的触摸屏通讯,通讯上以后,在屏里设置位状态设定,地址:M0;在PLC程序里做一条指令:M0常开+Y0线圈输出,当M0闭合后,Y0指示灯亮。但是当操作触摸屏后,PLC这边没反映?在屏里用显示元件发现,M0已经是闭合状态了,可是PLC就是没动作。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不知道在PLC里还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通讯不正常时会发生

网友B:
先把输出的线路拆掉监视程序
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
有可能是输出线路短路会造成没有输出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是外围线路都没接就没有输出那就强制一下输出点
看看输出点是不是好的
还要看一下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网友C:
通信问题

网友D(2008-02-17):
通讯不正常

网友E:
程序里是不是有双线圈存在

网友F:
看看你的屏的读取地址,我怀疑你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