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结构

楼主(2008-01-18):
关于主轴结构

何謂直結式主軸?
直結式主軸即類似三軸馬達與滾珠螺桿之接合方式,主軸馬達置於主軸上方,馬達與主軸以高剛性無間隙連軸器相連,馬達端之轉動經由連軸器傳於主軸,此即直結式主軸

直結式主軸比起皮帶式,齒輪式與內藏式有什麼特色?

內藏式主軸:
內藏式主軸即將馬達與主軸合而為一,將馬達轉子安裝於主軸軸心,定子在外,運轉原理和一般主軸馬達相同,其具有低振動特性,動態迴轉精度亦較好,但因主軸內必須置放馬達轉子造成軸承跨距較大,剛性較弱的情形發生
內藏式主軸因剛性之故並不適合重切削

直結式主軸:
直結式主軸即類似三軸馬達與滾珠螺桿之接合方式,主軸馬達置於主軸上方,馬達與主軸以高剛性無間隙連軸器相連,馬達端之轉動經由連軸器傳於主軸,此即直結式主軸
直結式主軸屬於剛性連結,對於馬達輸出之POWER較能完全表達於主軸特性,機械效率較高,於主軸運動時,連軸器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連軸器校正好或壞足以影響主軸運動精度,若連軸器校正不良對主軸產生下列影響,主軸溫昇急劇昇高、主軸震動過大、主軸偏擺過大、加工精度不良、甚至主軸燒毀

皮帶式主軸:
皮帶式主軸以皮帶傳遞主軸馬達之運動至主軸,其優點為,振動較齒輪式主軸小, 易組裝,缺點為高速時噪音大,皮帶張力不易控制等

齒輪式主軸:
齒輪式主軸最大之優點為可傳遞高扭力, 重切削能力優良, 其缺點為轉速受限於齒輪設計不易提昇等

电主轴是最近几年在数控机床领域出现的将机床主轴与主轴电机融为一体的新技术,它与直线电机技术、高速刀具技术一起,将会把高速加工推向一个新时代。电主轴是一套组件,它包括电主轴本身及其附件:电主轴、高频变频装置、油雾润滑器、冷却装置、内置编码器、换刀装置。
  电主轴所融合的技术:
  高速轴承技术:电主轴通常采用复合陶瓷轴承,耐磨耐热,寿命是传统轴承的几倍;有时也采用电磁悬浮轴承或静压轴承,内外圈不接触,理论上寿命无限;
  高速电机技术:电主轴是电动机与主轴融合在一起的产物,电动机的转子即为主轴的旋转部分,理论上可以把电主轴看作一台高速电动机。关键技术是高速度下的动平衡;
  润滑:电主轴的润滑一般采用定时定量油气润滑;也可以采用脂润滑,但相应的速度要打折扣。所谓定时,就是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注一次油。所谓定量,就是通过一个叫定量阀的器件,精确地控制每次润滑油的油量。而油气润滑,指的是润滑油在压缩空气的携带下,被吹入陶瓷轴承。油量控制很重要,太少,起不到润滑作用;太多,在轴承高速旋转时会因油的阻力而发热。
  冷却装置:为了尽快给高速运行的电主轴散热,通常对电主轴的外壁通以循环冷却剂,冷却装置的作用是保持冷却剂的温度。
  内置脉冲编码器:为了实现自动换刀以及刚性攻螺纹,电主轴内置一脉冲编码器,以实现准确的相角控制以及与进给的配合。
  自动换刀装置:为了应用于加工中心,电主轴配备了自动换刀装置,包括碟形簧、拉刀油缸等;
  高速刀具的装卡方式:广为熟悉的BT、ISO刀具,已被实践证明不适合于高速加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HSK、SKI等高速刀具。
  高频变频装置: 要实现电主轴每分钟几万甚至十几万转的转速,必须用一高频变频装置来驱动电主轴的内置高速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达到上千或几千赫兹。

网友A(2009-03-29):
电主轴的工作原理
电主轴就是直接将空心的电动机转子装在主轴上,定子通过冷却套固定在主轴箱体孔内,形成一个完整的主轴单元,通电后转子直接带动主轴运转。

电主轴的典型结构
电主轴单元典型的结构布局方式是电机置于主轴前、后轴承之间(如图所示),其优点是主轴单元的轴向尺寸较短,主轴刚度大,功率大,较适合于大、中型高速数控机床;其不足是在封闭的主轴箱体内电机的自然散热条件差,温升比较高。

电主轴的优点
电主轴省去了带轮或齿轮传动,实现了机床的“零传动”,提高了传动效率。电主轴的刚性好、回转精度高、快速响应性好,能够实现极高的转速和加、减速度及定角度的快速准停(C轴控制),调速范围宽。

电主轴的关键技术
“电主轴”的概念不应简单理解为只是一根主轴套筒,而应该是一套组件,包括:定子、转子、轴承、高速变频装置、润滑装置、冷却装置等。因此电主轴是高速轴承技术、润滑技术、冷却技术、动平衡技术、精密制造与装配技术以及电机高速驱动等技术的综合运用。

电主轴的设计和装配
电主轴要获得好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必须对电主轴各个部分进行精心设计和制造。电主轴的定子由具有高导磁率的优质矽钢片迭压而成,定子内腔带有冲制嵌线槽。转子由转子铁芯、鼠笼和转轴三部分组成。主轴箱的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也将直接影响主轴的综合精度。通常将轴承座孔直接设计在主轴箱上,为加装电机定子,必须至少开放一端。
主轴高速旋转时,任何小的不平衡质量即可引起电主轴大的高频振动。因此精密电主轴的动平衡精度要求达到G1~G0.4级。对于这种等级的动平衡,采用常规的方法即仅在装配前对主轴上的每个零件分别进行动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在装配后进行整体的动平衡,甚至还要设计专门的自动平衡系统来实现主轴的在线动平衡。另外,在设计电主轴时,必须严格遵守结构对称原则,键联接和螺纹联接在电主轴上被禁止使用,而普遍采用过盈联接,并以此来实现转矩的传递。过盈联接与螺纹联接或键联接相比有:不会在主轴上产生弯曲和扭转应力,对主轴的旋转精度没有影响;主轴的动平衡易得到保证等优点。转子与转轴之间的过盈联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套筒实现的,此结构便于维修拆卸;另一类是没有套筒,转子直接过盈联接在转轴上,此类联接转子装配后不可拆卸。由于内孔与转轴配合面之间有很大的过盈量,所以转子与转轴可以采用转轴冷缩和转子热胀法装配。带有套筒的联接拆卸时,需向转子套筒上预留的油孔中高压注油,迫使转子的过盈套筒涨开,即可顺利拆卸下电机的转子。电机定子通过一个冷却套固定装在电主轴的箱体中。

电主轴的运动控制
在数控机床中,电主轴通常采用变频调速方法。目前主要有普通变频驱动和控制、矢量控制驱动器的驱动和控制以及直接转矩控制三种控制方式。
普通变频为标量驱动和控制,其驱动控制特性为恒转矩驱动,输出功率和转速成正比。普通变频控制的动态性能不够理想,在低速时控制性能不佳,输出功率不够稳定,也不具备C轴功能。但价格便宜、结构简单,一般用于磨床和普通的高速铣床等。
矢量控制技术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以转子磁场定向,用矢量变换的方法来实现驱动和控制,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矢量控制驱动器在刚启动时具有很大的转矩值,加之电主轴本身结构简单,惯性很小,故启动加速度大,可以实现启动后瞬时达到允许极限速度。这种驱动器又有开环和闭环两种,后者可以实现位置和速度的反馈,不仅具有更好的动态性能,还可以实现C轴功能;而前者动态性能稍差,也不具备C轴功能,但价格较为便宜。
直接转矩控制是继矢量控制技术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新型的高性能交流调速技术,其控制思想新颖,系统结构简洁明了,更适合于高速电主轴的驱动,更能满足高速电主轴高转速、宽调速范围、高速瞬间准停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的要求,已成为交流传动领域的一个热点技术。

电主轴的发展趋势
随着机床技术、高速切削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的需要,人们对机床电主轴的性能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电主轴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向高速大功率和低速大转矩方向发展
(2)向高精度、高刚度方向发展
(3)向精确定向(准停)方向发展
(4)向快速起、停方向发展
(5)向超高速方向发展
(6)向标准化方向发展

网友A:
1.编码盘 2.电主轴壳体 3.冷却水套 4.电动机定子 5.油气喷嘴 6.电动机转子
 7.阶梯过盈套 8.平衡盘 9.角接触陶瓷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