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TD400

楼主(2008-01-18):
版主:我在做TD400组态,我遇到一个问题,TD400不能显示浮点数,显示的是整数值,请给指点!

网友A:
设置小数点位数了吗?

网友B:
W是什么呀!,32位的 浮点数的定义不是W把,还有你运算完的的数据是32的浮点数吗!查下,

网友C(2008-03-14):
数据地址用VD**,数据格式选浮点数类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