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电压检测

楼主(2008-01-18):
今天,接到一台国产变频器康沃的机子。机型G2 18.5KW。检测:模块和整流完好。U相的驱动坏。另外对主板检修。MOS管击穿,电源小板也坏,换后,上直流电。键盘面板有显示,为:POFF。始终不跳零。怀疑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把电源检测板坏,修复后。仍然不为零。不解?然后对开关电源的输出测量其中:+/-15,25,24,=/-18,+8,+5都有,并且稳定。以上的检修是单独通过上直流电源检测,只针对主板,CPU板和键盘。板子上的电阻都是好的。开关电源输出侧的电容都换了新的。还 是电压检测不过去。仍然现实POFF。不解???
我刚接触变频器维修,请各位前辈指点,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检测板坏了(7840)
或是电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