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的问题ACS401

楼主(2008-01-18):
我厂有台称重给料机使用ACS401的变频器有远控和就地两种控制方式现在是远控和就地都没法控制而变频器上的操作面板可以操作,远控和就地给变频器的信号是DC0-10V是从变频器到称重仪表再回到 变频器上去的,现在把信号线短接,变频器还是没有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参数的问题,你设置为控制盘启动了而不是通过远控端子.

网友B:
是你没设对变的参数,你设的是面板控制,

网友C:
要么参数不对,要么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