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qiuzu

楼主(2008-01-18):
英威腾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上显示P.OFF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书吗? 可以去 www.invt.com.cn 上面下栽。好象是接触器没有吸合,你多大的机器啊?

网友B:
该故障信息表示:
外部电源有问题,请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确。
机器内部电源部分故障,您可以联系我们服务部门协助解决问题。
欢迎致电英威腾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700-9997

网友C:
哦,检查相与相的电压是否正常.外部经常造成该故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