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无力

楼主(2008-01-18):
富士FALDIC系列伺服电机GYS201DC2-T2C使用半年后无力,空载能够转动,但稍微加点负载就报警,报警代码为OC2,查说明书是电机相间绝缘不良,但用万用表测量并无绝缘不良,每两相电阻均为5欧母,用同型号电机调换后OK,不知道什么缘故?

网友A:
相间绝缘不好,如果不是短路,可能不是用万用表能量出来的。

网友B:
应该是可以量出来的。。看UVW和FG之间是否有短路现象。。。

楼主:
说错了,测量的是对地绝缘良好,每两相电阻均为5欧母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C:
1、U-V,V-W,W-U之间的电阻是多少?是不是都一样的?
2、各线圈对地的电阻是否是绝缘的?

楼主:
对地绝缘良好,每两相(U-V,V-W,W-U之间)电阻均为5欧母,用同型号电机调换后OK

楼主:
对地绝缘是用万用表测的,没有摇表

网友D(2008-10-29):
我司遇到这样的状况首先给你一台新的电机换掉,然后将问题电机送去检测,会有结果的。这是富士的维修范围

网友D:
我司的联系方式是:021-33776710?? 高先生??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E(2009-06-12):
匝间短路你这样也测不出来,编码器的位置也会影响出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