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问题??

楼主(2008-01-18):
双速电机,低速向高速转换时按下启动按键后,接触器会频繁吸合断开一两秒,然后待有一定转速才启动正常。这样会影响接触器,请问是不是压降问题,怎么才能很好的解决。

网友A:
接一电压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