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雕刻机安川电机要响???

楼主(2008-01-18):
    电脑雕刻机:行程800*600*300
    电机:安川SGMGH-10ADA 0.85KW 1500R/MIN  最大扭矩:5.多。。。(忘了。呵呵)
    丝杆:国产的汉江,直径30MM
 问题如下:
     电机是有时响有时不响,也不定时的,没有规律的,检查了丝杆上的
润滑油供应正常,,机械部分只检查了丝杆与导轨的平行正常。
本人做电路部分,,以上也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自己初步怀疑是装电机的
那个电机座垂直(电机接触面和丝杆垂直)和平行电机座上卡住电机的地方
和丝杆平行)不好。电机驱动参数设置部分能保证没有问题,因为别的机床
都是这样设置的,电机的扭矩应该也够了,,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有四台了。。

在这里请教一下,还有别的问题吗,??
急。。。

13665116152无锡    小葛,,
ghz7@21cn.com

网友A:
机械部分的摩擦系数每一台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一种参数就适合`任何一台机器的.

楼主:
这个我明白,我设置的参数也不会每一台都一样,
都是出厂的时候用雕刻实际东西过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电机响都是这台机在外面工作了三四个月以上才发生...

网友B:
既然在外面工作了3,4个月了,那机械的摩擦力和出厂的时候肯定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去现场给从新调整参数?

网友C:
重点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死点?用户是否对丝杆进行润滑保养?再则伺服驱动器与电机的接地线是否正常接地?是否存在外界强磁干扰造成振荡?

网友D:
最有可能的就是电机刚性设置不合理...需要重新调试..降低刚性试一下...

网友E:
把伺服增益适当调小 低通滤波器适当调大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waytang在 2008-1-18 23:49:00 发表的内容:
  重点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死点?用户是否对丝杆进行润滑保养?再则伺服驱动器与电机的接地线是否正常接地?是…
--------------------------------------------------------------------------------------------死点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我想如果是机械刚性不够的话应该是机床出厂的时候就应该要响,而不是这么长时候才响,就你"辽宁控制"讲的这个时候的摩擦力应该是比出厂时低了,,,还有一点重要的忘了讲了,,机械人的又换了一次电机座的轴承,我不能明说是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还想各位证实一下,,,"是不是机械师傅换轴承的时候把电机座装回去没有装好的原因,"

网友A:
电机与丝杆连接有松动
电机座的轴承有问题
编码器码盘有裂纹或有油污

网友F:
机械经过磨合后需要重新调试一下参数。

网友C:
你能不能在伺服电机通电情况下用外力带动一下电机,如用手转一下丝杆,看电机是否响?如果响则像CZX所说的是增益问题.

网友G:
增益高了
调408,409的共振
试试

网友H:
机械问题

网友I(2008-03-21):
10ADA应该不会出现,08ADA和04ADA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Pn110调成00012会不会好,安川频繁出现A32有碰到过吗?

网友J:
用手转一下丝杆,看电机是否响?如果响可能是增益问题.

楼主(2008-06-23):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解决..

是机械的电机座加工的不好..不垂直水平,,

网友K:
说实在的,按川的刚性调整很烦琐,松下也是,除了高分辨率,一般情况我就使用国产华大的产品很好。